求助:收音机高频头怎么接数显

楼主(2017-03-30):
有个带AN7213的高频头怎么接数显,数显示屏是SC3610D,AN7213那里是本震输出?

网友A:
AN7213貌似第6脚为本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7213貌似第6脚为本振输出

我找不到AN7213的线路图,第6脚接数显屏的FM频率输入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
网上的,你参考下

网友A:
图发重了,总共4页,你试一下吧, 看内部图6和7脚分为振荡器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发重了,总共4页,你试一下吧, 看内部图6和7脚分为振荡器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