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好还模拟相乘器性能好?

楼主(2017-03-31):
用于短波超短波混频,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好还模拟相乘器性能好?

网友:
我装的短波机是平衡混频器,感觉不错。

网友A:
就我这种大路货水平来说,自制的两者差别不大。

网友B:
模拟乘法器优点:混频增益高,缺点:动态范围小。大信号输入时易阻塞。

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优点:动态范围高,缺点:混频损耗大,一般为-5到-7个DB。

以现在的实际电磁环境和器件性能来说,增益和灵敏度不是问题,
动态范围才是最大问题,所以双平衡二极管混频器优于模拟乘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这种大路货水平来说,自制的两者差别不大。

你是我佩服的牛人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乘法器优点:混频增益高,缺点:动态范围小。大信号输入时易阻塞。

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优点:动态范 ...

谢谢指教!!!,最近忙,没上坛子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乘法器优点:混频增益高,缺点:动态范围小。大信号输入时易阻塞。

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优点:动态范 ...

我想我不会让我的模拟混频器工作在大动态,也不会增益不够时强行二极管混频。
所以用啥全凭心情与身边的器件。

楼主(2017-05-28):
实践检验一下就好,我是业余,没这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