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收音机故障

楼主(2017-03-31):
一台来复再生四管机,..频率中高端收听正常,855千赫以下,只有沙沙声,收不到电台,求解。用一台好的收音机作过对比,频率覆盖正常,空气可变的位置也是对的,会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老师诊断一下。。

网友A:
空气可变在低端蹭片了?

网友B:
低端停振,常见故障,可加大振荡交连电容解决

粗心了,来复机出现此故障无愧“奇怪”二字,响低端的原件就那么几个,除了检查电容就是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停振,常见故障,可加大振荡交连电容解决

来复机怎样加大振荡交连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可变在低端蹭片了?

碰片应有喳喳声,但没有,只有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停振,常见故障,可加大振荡交连电容解决

是再生来复式收音机,不是超外差机。

网友C:
将空气可变一端脱离电路,旋动空联,电阻档测量空联动静片,看看是否有短路(碰片)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空气可变一端脱离电路,旋动空联,电阻档测量空联动静片,看看是否有短路(碰片)现象。

碰片的话,不是可以明显有喀喀声吗?没有这个声,是否可以基本认为没有碰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碰片的话,不是可以明显有喀喀声吗?没有这个声,是否可以基本认为没有碰片?

最好仔细测量、检查一下,往往多种原因引起的故障,会出现同一种现象(灵敏度低,声音小等),特别是元器件老化变质、变值,引起的性能不稳定。

网友:
也许是流水声叫沙沙?

网友:
楼上说得对!你应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你接收高端与低端时电路情况的变化比较。利用你的仪器,最少你也应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路的电流上电压。

网友:
能收到电台的检测还是比较容易的嘛。
用手头上的仪器测一下高低端接收时三极管的状态再作比较判断。

楼主:
可变碰片了。

楼主:
刚才量了下,空气可变低端碰片了,如何修呢?

网友:
低端自激,适当的动一下高额圈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