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裝台KT66单端机玩玩

楼主(2017-04-01):
入坛也有一段时间了,和各位老师傅学习了不少知识,一直没有玩过胆机,难免慢慢中毒。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板6毫米厚,底框和上板连接为14个3毫米攻丝内沉孔,每个管座板有4个4毫米攻丝内沉孔 ,表面不露螺丝  ...

这样沉孔难度太大了!手工操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丝锥也是专用的吧。真漂亮!强烈点赞,无奈只有5分的权利。

网友B:
变压器引线绝缘要做好,欢迎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引线绝缘要做好,欢迎中毒

谢谢提醒,家里没有小孩子,就没有处理,以后会加绝缘上去,下一步还准备试一下标准接发听听声音怎么样。

楼主:
按电源牛和输出牛尽量远离的要求和信号走向来选的机箱。

楼主:
昨晚刚刚把工作点调整好,等我今天把网购的管座到了换上了就脱。

网友C:
五级管推kt66味道不错,机器做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用的是200B的那个6SJ7推KT66的电路?这电路好,前级管可以换很多用,后级也可以换很多管子,非常有玩头 ...

是的,200B的电路也有参考,在准备材料期间收集了很多资料,还有很多前辈的制作经验,下一步准备再上一对KT88听下,和改标准接法玩,人生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级管推kt66味道不错,机器做的不错,赞一个

谢谢鼓励,一次装试成功,唯一的一点点BUG,是一个声道有很小的交流声,检查原因是:6SJ7的灯丝线一条软一条硬,没有均匀的双绞,变成了软线在硬线上面缠绕的,重新换上就基本上听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一次装试成功,唯一的一点点BUG,是一个声道有很小的交流声,检查原因是:6SJ7的灯丝线一条软 ...

机器做的漂亮!赞一个!
从这个贴中获取了很好的经验:我装过的一台机器就是两个前级管之间用的粗漆包线交合,发现总是一个声道有微小的交流声、怎么也消除不掉(认为是多了一级放大造成的)!无奈最后改了电路,由原来的两级6N8P直偶推6P3P、改成了纯二。回去先把那段漆包线换成软线交合,再试。谢谢经验分享!

楼主:
我也是一老兵,我的牛是找一个曾经的通信兵绕的,用的川崎0.23片,上个周末去拿牛交流了不少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一次装试成功,唯一的一点点BUG,是一个声道有很小的交流声,检查原因是:6SJ7的灯丝线一条软 ...

没看到面板上有螺丝帽,管座是怎样与台版固定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面板上有螺丝帽,管座是怎样与台版固定的?学习一下。

铝板6毫米厚,底框和上板连接为14个3毫米攻丝内沉孔,每个管座板有4个4毫米攻丝内沉孔 ,表面不露螺丝 拉丝氧化处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沉孔难度太大了!手工操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丝锥也是专用的吧。漂亮、真漂亮!

其实手工也是可以的,我一般是用手电钻,钻头处套上用一节用胶的膨胀螺丝打进墙上的胶塞,割出适当的长度,控制打孔深度,就是攻丝要费点功夫,或者用差不多的钻头钻孔,直接拧铜柱下去,如果感觉强度不够,就下点AB胶,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手工也是可以的,我一般是用手电钻,钻头处套上用一节用胶的膨胀螺丝打进墙上的胶塞,割出适当的长 ...

哈哈!我又学了一招:用这样的胀管可以控制钻孔深度。秒招!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引线绝缘要做好,欢迎中毒

處理了一下,双层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托了看看

脱了,看看吧,个人感觉没有老烧搞定那么漂亮,音质基本满意,底噪很小,离开喇叭30cm无可闻。

网友:
引用 楼主:
處理了一下,双层热缩管

电线从铝板的孔中穿出,最好套个绝缘管(热缩管也行),以免长期工作或震动磨破电线的外皮!

网友F:
金狮复刻的KT66跟KT88体积一样大,有点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狮复刻的KT66跟KT88体积一样大,有点惊人。

谢谢版主,看了很多贴,很多人说KT66声音好,就上它了,阴极电流调到66mA,听着还不错的,想上对KT88,估计电源牛有点小了,还请版主点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處理了一下,双层热缩管

精益求精不错,如22楼说的处理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益求精不错,如22楼说的处理一下更好。

谢谢,一定的,这机花了不少心思,就说这对输出牛吧,是我亲自开车去另外一城市去提的,机箱也是选了很久,装配调试了几个晚上,每个零件上机前都经过挑选,配对,功率大小都有考虑,每条连线走向摆位考虑尽量美观、避免干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看了很多贴,很多人说KT66声音好,就上它了,阴极电流调到66mA,听着还不错的,想上对KT88,估 ...

挺好的,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好的,就这样吧。

谢谢版主肯定,听着还不错,就先这样。

网友:
好功底!6mm底板不露螺丝是门技术活儿,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G:
KT66是KT家族最好听的管子

网友:
中规中矩,手工不错

网友:
可见楼主对此机的用心,十分羡慕机器的用料,用心。赞!!

网友H:
没看到面板上有螺丝帽.下面攻的丝?

网友:
机器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手工不错,精益求精,不露螺丝美观、赞一个!

网友I:
正在听6J4推曙光的KT66,感觉比6P3P失真小点。刚换上时间不长,一些指标还没测试。

网友:
第一次就做的那么好,确实不易

楼主(2017-05-24):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面板上有螺丝帽.下面攻的丝?

是滴,全部里面攻丝,网上选的机箱。输出牛是定做的0.23川崎硅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在听6J4推曙光的KT66,感觉比6P3P失真小点。刚换上时间不长,一些指标还没测试。

谢谢帮顶 ,换金狮试试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KT66是KT家族最好听的管子

谢谢大师鼓励,继续学习、努力,争取做的更好。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

网友J:
声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声音如何????

声音很好,很满意,有高有低,声音平衡耐听。我认为做这台机的亮点是输出牛和机箱,输出牛是专门为金狮KT66量身定做的,材料也是选好的,机箱考虑自己加工不易,在网上反复挑选。

网友(2017-07-19):
机器做的漂亮!下了不少功夫,赞一个!

网友(2018-07-05):
没看到面板上有螺丝帽,管座是怎样与台版固定的?学习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声音很好,很满意,有高有低,声音平衡耐听。我认为做这台机的亮点是输出牛和机箱,输出牛是专门为金狮 ...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路

过几天找找,最近比较忙,一会要出差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路

过几天找找吧,最近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