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16制作简易无源VU表驱动

楼主(2017-04-01):
  有感于坛友无偿赠送2AP16,所以本帖取了这个标题----虽然我并没有申请赠送。本电路实际使用1N60P,但可用2AP16代替。
  原理很简单;从喇叭端引出音频信号,倍压整流使得弱信号即可响应,当输出增强,D3导通分流,使VU表指针不超出范围。实际使用中,很小的音量(估计约几十毫瓦)指针即可随声音跳动,效果不错。
  如果用在大于5W输出的机子上,可适当增大R1。

楼主(2017-11-20):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我按大师的图制作了一个,用2AP14,4.7U电解电容,感觉效果很好,
在中等音量甚至稍大音量时, ...

加大电容,或在表头两端再并一个电容,跳动就可减缓。

网友(2017-04-20):
好方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C1C2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吗?

有无极性都可以,我是用的贴片无极性电容。

网友:
不错不错 简单有效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个好玩,有机会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U”是啥意思?是英文缩写吗?

是英文缩写,Volume Unit。响度单位

网友D:
谢谢老师,成功改造了我的桥式ⅤU电路,升级为老师的倍压ⅤU电路,灵敏度提升了很多

网友:
这个简单方便真的不错

网友:
这个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成功改造了我的桥式ⅤU电路,升级为老师的倍压ⅤU电路,灵敏度提升了很多

客气了,互相学习。
这个电路是按VU表满度500uA,内阻630欧左右设计的,如果表头不一样,请按(表头内阻+R3)* 满度电流=0.65V(D3微导通电压)修改R3的阻值,目的是使高功率输出时,指针不打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互相学习。
这个电路是按VU表满度500uA,内阻630欧左右设计的,如果表头不一样,请按(表头内 ...

谢谢老师详细的回复,我的是200ua的表头,R1是20k电位器,没焊R3,随输出功率调整R1就可以控制

网友:
你那表头是多少ma的?

网友:
这个倍压整流提升了灵敏度,D3限制性控制电压超高。好电路。

网友E:
这里输入的是音频,D1、D2能用电源整流管替代吗?如1N4148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输入的是音频,D1、D2能用电源整流管替代吗?如1N4148等。

1N4148是高频开关管,但用在这里灵敏度差远了,如果实际使用中输出功率较大则可以代换。一般电源整流管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真是个好电路!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