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电源原配是24V 1.5A,能否用24v 2.2a的代替呢?

楼主(2017-04-02):
谢谢各位技术帝指点迷津了

网友A:
功率大过原先当然没有问题了,反过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过原先当然没有问题了,反过来就不行了

谢谢,那如果原配是24V 2.5A ,能不能使用24V 2.2A的电源呢?

网友A:
一般电源都有些富余,不会用尽,差一点当然可以了。

好像路由器的适配器12V1A,实际消耗才2-3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都有些富余,不会用尽,差一点当然可以了。

好像路由器的适配器12V1A,实际消耗才2-3W。

明白了,伏数相同,电流差一点就可以通用,伏数不同,就不建议用

网友:
完全可以代替。

楼主:
哎,电视机白屏了,这电视机背面标签写的是工作电压24V,淘宝搜了这型号的电源,是24V 2.5A,然后之前这电视一直用的是12V的后配的电源,能用,但背光有点闪,细看还有几处有波纹,以为是电源不匹配,刚去买了个索尼24V 2.2a的电源,用万用表测试了有25.3V左右,接电视,电视喇叭响几下,没画面,再接一次,发现接口好像不太紧密,扭动几下,还是喇叭响几下,按开机键,屏幕几条大白条,于是换回自己原先的12V电源,电视白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都有些富余,不会用尽,差一点当然可以了。

好像路由器的适配器12V1A,实际消耗才2-3W。

哎,电视机白屏了,这电视机背面标签写的是工作电压24V,淘宝搜了这型号的电源,是24V 2.5A,然后之前这电视一直用的是12V的后配的电源,能用,但背光有点闪,细看还有几处有波纹,以为是电源不匹配,刚去买了个索尼24V 2.2a的电源,用万用表测试了有25.3V左右,接电视,电视喇叭响几下,没画面,再接一次,发现接口好像不太紧密,扭动几下,还是喇叭响几下,按开机键,屏幕几条大白条,于是换回自己原先的12V电源,电视白屏了,请教大侠这电视还有没的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啊,大代小没问题

电视机白屏了,这电视机背面标签写的是工作电压24V,淘宝搜了这型号的电源,是24V 2.5A,然后之前这电视一直用的是12V的后配的电源,能用,但背光有点闪,细看还有几处有波纹,以为是电源不匹配,刚去买了个索尼24V 2.2a的电源,用万用表测试了有25.3V左右,接电视,电视喇叭响几下,没画面,再接一次,发现接口好像不太紧密,扭动几下,还是喇叭响几下,按开机键,屏幕几条大白条,于是换回自己原先的12V电源,电视白屏了,请教大侠这电视还有没的救呢

网友C:
估计 电视标签不准确。。。12v电源 负载测试是否够12v?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看情况 你电视应该是12v电源的,不然之前12v肯定带不起来,现在应该是电视驱动板烧了。这种情况一般都好修。以后还是用12v。

网友D:
究竟是12V还是2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 电视标签不准确。。。12v电源 负载测试是否够12v?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看情况 你电视应该是12v电源的 ...

电视驱动板烧了就是换一块主板是吧,不过淘宝卖我这电视型号的电源都是24V的,我想电视烧了肯定跟24V太高有关,也是有人说过12V拖不起24V的电视,但我这台竟然拖的起来,怀疑是电路板做手脚了,而且电路版好像被焊去了一块DC-DC,反正那里有焊过的痕迹而且少了一块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究竟是12V还是24v呢

我也搞不清楚了,电视后背壳标着工作电压24V,淘宝搜这台型号的电源也是24V,之前一直用12V电源却可以用,接一个24V却白屏了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标称24伏,用12伏能正常使用,证明已经改掉原电路了。你再接上24伏肯定白屏无法工作了。也就是说该电路目前只能使用12伏,多百分之十没关系,双倍电压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