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白屏了,就因换了个电源

楼主(2017-04-02):
电视机白屏了,这电视机背面标签写的是工作电压24V,淘宝搜了这型号的电源,是24V 2.5A,然后之前这电视一直用的是12V的后配的电源,能用,但背光有点点闪,细看还有几处有波纹,以为是电源不匹配,刚去买了个索尼24V 2.2a的电源,用万用表测试了有25.3V左右,接电视,电视喇叭响几下,没画面,再接一次,发现接口好像不太紧密,扭动几下,还是喇叭响几下,按开机键,屏幕几条大白条,于是换回自己原先的12V电源,电视白屏了,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这电视还有的修吗?

网友A:
估记是驱动板烧了吧,

网友B:
电源电压加大一倍。主板烧了。直接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记是驱动板烧了吧,

现在电视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正常,就是开机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加大一倍。主板烧了。直接报废了。

但电视原本电压就是24v的,除非被改造成12v的不然应该不会烧吧,现在电视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正常,就是开机白屏了

网友B:
告诉你。带外接电源的,都是12V供电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24V供电的。12V到机子里面要升压到24V和高压,供主板和灯板用。你加大一倍电压。电视机高压板,功放,处理器都有可能受损。你看看还有修理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带外接电源的,都是12V供电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24V供电的。12V到机子里面要升压到24V和高压, ...

淘宝上搜了这款电视配的电源都是24V的,不过刚拿去修理的地方,修理员说可能主板是24V,但电源板是降压的,搞成12V输入,说现在屏驱动什么的都烧了

网友C:
机子白屏主板坏了吧  买个一体板吧不贵的。

网友D:
    整了半天连机器什么品牌型号都不说,也不上个图,LZ自己不懂,扯又扯不清楚……………………

网友E:
驱动板或莲屏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白屏主板坏了吧  买个一体板吧不贵的。

最好效果就是驱动板坏,换驱动板也不贵,就是怕屏幕坏了,但维修的人只拆开背壳,用表测了测,就说整个没救了,我说那屏幕还是不是好的,他说屏幕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或莲屏线有问题

最好结果是屏线问题,普通结果是驱动板问题,这些都花不了多少钱,就是怕屏幕坏,维修的人说整个都坏了屏幕也遭殃,他只是开背壳后用表测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了半天连机器什么品牌型号都不说,也不上个图,LZ自己不懂,扯又扯不清楚……………………

电视杂牌的,不说型号也没什么关系吧,上图是说上个驱动板电源板的图吗?我认为我表达的已经很清楚的了,最后结论就是,电视本身是12V的板子,但外壳标了24V,淘宝卖这机器型号的电源也是24V,我小白,被骗了,没拆机看板子再请教人,而且听人说用12V的久了会导致电视零件受损,对眼睛也有损害,所以推推拖拖才去买了个24V,一接就完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视杂牌的,不说型号也没什么关系吧,上图是说上个驱动板电源板的图吗?我认为我表达的已经很清楚的了, ...

我来说一句吧,你查下屏的规格书看下屏供电是多少如果是12V可以屏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一句吧,你查下屏的规格书看下屏供电是多少如果是12V可以屏就挂了

是拆开看屏号然后根据号码从网上搜吗?谢谢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拆开看屏号然后根据号码从网上搜吗?谢谢回复

对的,有个网站专门有屏的数据可以查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视杂牌的,不说型号也没什么关系吧,上图是说上个驱动板电源板的图吗?我认为我表达的已经很清楚的了, ...

    你不说是杂牌的你让别人猜也只能猜个大概,你自己小白说不清楚,让你上个图,说简单一点你这机上个内部图或者屏型号图我一看就能告诉你哪里坏,你不上图我只能猜你这个是个杂牌小屏幕机,用V29或者59的板,但是猜是猜不清楚的,这不是你猜我猜大家猜猜猜的游戏不是?但是你却以为你表达得很清楚了,而实际是你自己清楚了没表达让大家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是杂牌的你让别人猜也只能猜个大概,你自己小白说不清楚,让你上个图,说简单一点你这机上个内 ...

图片在楼下,帮我看看吧,机器是26寸的,屏幕没拆出来,不过屏幕背面有刻印着一串数字67 - m93186 -2,2后面不知道是G零还是GO,这个G又不是G,少了上面一段又不像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有个网站专门有屏的数据可以查到

屏幕背面刻印着67-m93186-2go,后面的G0不知道是GO还是G0,这个G又不像G,少了上面一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屏幕背面刻印着67-m93186-2go,后面的G0不知道是GO还是G0,这个G又不像G,少了上面一段

这不是屏型号可以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屏型号可以肯定的

能告知一下查屏号的地址吗?谢谢了

网友F:
你先找到你的屏型号后百度就有了,好像是液晶之家,我很少查的。真记不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找到你的屏型号后百度就有了,好像是液晶之家,我很少查的。真记不得很清楚。

找到我的屏号了,参数写的是12V的,我接了一个24V电源,把屏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一定就是屏坏了,先查各路电源吧,我的感觉由于高电压把其中一路电源保险或者稳压部分烧了,不过 ...

有送去当地修理,维修的只拆开看了电源板和驱动板,用个指针表测了几分钟,就说全部玩完,到处都短路,屏幕也挂,然后我回家自己拆,再请教懂的人,测了几组电路,发现基本正常啊,就是没拆到屏幕,发现屏幕上也有一块板子,也许问题出在屏幕这块板子上

网友:
找有修理能力的朋友帮忙或者干脆处理了~~~,估计没有修理的价值的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我的屏号了,参数写的是12V的,我接了一个24V电源,把屏烧坏了吧

屏号这样找   先测上屏电压,再测边板。

网友:
测上屏电压是否正确。如对再测上面的驱动板

网友D:
从驱动板来看你这个机器不见得就是杂牌机,最少它用了杂牌机很少用的一个驱动方案,这个方案成本会比较高。
   你这个机屏幕好的可能姓比较大,但是还是要挂板测试确定
  从你给的图片来看,红框部分个DC-DC部分,其中左上角标识A的圈内有少IC并且有被焊接过的迹象。黄色框内也就是屏线1 23脚(一般为红色线)是屏供电,如果是26寸的机器这个地方多数情况下用的是12V供电,在开机状态下应该有12V的屏供电电压,这个对白屏机尤其对你这个开关机正常的机器来是是关键测试点。

网友:
  补充下,从几条排线的走向和电路构成来看小板下方红圈内应该是背光的恒流源,故障点在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现在电视机便宜,32寸的品牌机都到了千元以下,何况你这个是杂牌机,他们修起来没有利润的,现在修机 ...

如果屏幕能测试出是好的,那么只要换个驱动板就行了,网上有卖,八十左右,修好一百多我接受,不过维修员直接说报废了,报废了几百就没了,要是处理掉的话,还不好处理,如果屏幕好的,运费就贵,处理也没几个钱,其他板子更是不值钱的,修的好的话他还是值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号这样找先测上屏电压,再测边板。

嗯,谢谢,已经知道屏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驱动板来看你这个机器不见得就是杂牌机,最少它用了杂牌机很少用的一个驱动方案,这个方案成本会比 ...

感谢,解说的很详细了,连我这个门外汉都差不多懂了,而且这台机器才发现是维修过的,直接给弄掉了DC DC芯片,这电视的背光是维修过的吧,导致了以前背光不稳以至于我怀疑是12V电源不够给力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这样的机器换板修好要你200多你愿意吗?

如果换板能解决那么不是挺容易的?我去的这家维修的已经好几次了,亲戚朋友家的电视有问题,黑屏,白屏,都找他修过,17寸到42寸黑屏等不用换板收50,一个32寸的换板子两百,感觉价格还算良心吧,如果我这机买板子80,那么我猜手工费也就是五十左右吧,曾经有个17寸显示器,摔了下,黑屏,先去找他,他没拆开直接说50元左右,我觉得显示器才值200,有点贵,找了其他家的,放那两天,催了几次,最后一次去,刚拆开检查,然后告诉我修好180,好说歹说我都说我不修了,对方有点不愿意,我就说给点手工费帮我装起来吧,花了三十,然后直接抱去这家开价50的,已修好,于是以后修电视都是找他,我觉得很可能他是看到这电视以前修理过,怕修理后其他方面又有问题,他会亏,才告诉我机器报废了,我当时还觉得他没心思搞我这个,现在看来维修过的机器下不了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是杂牌的你让别人猜也只能猜个大概,你自己小白说不清楚,让你上个图,说简单一点你这机上个内 ...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视是12V的接了24V的电源现在白屏了,驱动板基本没毛病了,逻辑版是标着12V VGL VGH VDDA等都是只有很低的电压,不排除我的表不精准,但肯定不是正常电压的,逻辑版上有一个F1保险测量了一下没有坏,有一块八脚的目测是DC-DC芯片标着IC4位置是空的,还有一个标VR1的电位器不知道有没关系,逻辑版上一块HX8861芯片有温度,一块max17126芯片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一定就是屏坏了,先查各路电源吧,我的感觉由于高电压把其中一路电源保险或者稳压部分烧了,不过 ...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视是12V的接了24V的电源现在白屏了,驱动板基本没毛病了,逻辑版是标着12V VGL VGH VDDA等都是只有很低的电压,不排除我的表不精准,但肯定不是正常电压的,逻辑版上有一个F1保险测量了一下没有坏,有一块八脚的目测是DC-DC芯片标着IC4位置是空的,还有一个标VR1的电位器不知道有没关系,逻辑版上一块HX8861芯片有温度,一块max17126芯片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一句吧,你查下屏的规格书看下屏供电是多少如果是12V可以屏就挂了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视是12V的接了24V的电源现在白屏了,驱动板基本没毛病了,逻辑版是标着12V VGL VGH VDDA等都是只有很低的电压,不排除我的表不精准,但肯定不是正常电压的,逻辑版上有一个F1保险测量了一下没有坏,有一块八脚的目测是DC-DC芯片标着IC4位置是空的,还有一个标VR1的电位器不知道有没关系,逻辑版上一块HX8861芯片有温度,一块max17126芯片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判断不准

好吧,还是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视是12V的接了24V的电源现在白屏了,驱动板基本没毛病了,逻辑版是标着12V VGL VGH  ...

   如果是独立的逻辑版,以你目前的水平建议直接买来更换掉,不贵的。标识12V的地方如果电压很低,优先顺路查,VGL VGH这种是数据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独立的逻辑版,以你目前的水平建议直接买来更换掉,不贵的。标识12V的地方如果电压很低,优先顺 ...

逻辑版跟屏是一体的,高温压的,也找不到换的,网上查了下有很多换了那个max17126芯片解决了白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视是12V的接了24V的电源现在白屏了,驱动板基本没毛病了,逻辑版是标着12V VGL VGH  ...

修逻辑板这活我也做的少的很,主要是资料和技术还没到火候,原理也没有吃的很透。网上专业的书也很少。白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肯定是屏逻辑板内部供电有问题每种板的电压组数和电压值都不太一样所以维修难,我想你还是多在网上查下资料吧,也算学习了。我有好几片跟你一样的问题我放着没去碰,我要是拆开了就不愿装回去了,会一直放在那,等我觉的我那天认为自己有一定把屋再动手,有时是这样的,你没搞好反而搞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逻辑板这活我也做的少的很,主要是资料和技术还没到火候,原理也没有吃的很透。网上专业的书也很少。白 ...

看来逻辑版白屏难修啊,有可能一个个挨个检测排查都排查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逻辑板这活我也做的少的很,主要是资料和技术还没到火候,原理也没有吃的很透。网上专业的书也很少。白 ...

网上查了下修逻辑版白屏的,都是测每组电压,有的是小颗粒击穿,有的是电路管理芯片坏,成功的例子也倒是挺多的

网友I:
常识啊 怎么这样子接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常识啊 怎么这样子接噶

被电视背面的标签以及淘宝卖的该型号电源骗惨,全都是24V,而我接的12V却能用

网友J(2017-05-02):
只要屏没有坏,就值得一搞,就当练练手。

网友K:
你买的是二手的话,会不会是上家改成12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要屏没有坏,就值得一搞,就当练练手。

屏逻辑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买的是二手的话,会不会是上家改成12伏的了

不像有改过,不过里面倒是修过的痕迹

网友L:
先拔掉屏线,瞬间接24v测一下屏供电,要是屏供电是24v,估计屏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拔掉屏线,瞬间接24v测一下屏供电,要是屏供电是24v,估计屏不保了

用原来的12V电源接着测试屏幕逻辑版的各个电压都不正常,比如标着12V的,只有0.1v,其他VGH VGL VDDA什么的都是0.几的电压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原来的12V电源接着测试屏幕逻辑版的各个电压都不正常,比如标着12V的,只有0.1v,其他VGH VGL VDDA什么 ...

你的屏没有供电百分之百是白屏了,先看看屏供电电路,应该是几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屏没有供电百分之百是白屏了,先看看屏供电电路,应该是几个件

就是说屏线上测了四条红线,都有4.8V的电压,然后测逻辑版上那些16V VGH啥的都是0.几的电压,逻辑版的电路有个管理芯片,那芯片在机器通电一段时间没温度,而另一块芯片可能是处理图像的,就有温度

网友M:
这种错误都能犯,也是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错误都能犯,也是有才

要是买个手机,网上参数写着充电器电压9V,然后淘宝卖这型号的充电器也是9V,然后你正用着5V的充电器,发现充的不稳定,你会不会想买个9V的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屏线上测了四条红线,都有4.8V的电压,然后测逻辑版上那些16V VGH啥的都是0.几的电压,逻辑版的电 ...

屏供电是12v的吗。那4.8v是不正常的,屏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