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SD卡转换为固态硬盘的工具

楼主(2017-04-03):
   这是日本的一个手机SD卡转换为固态硬盘的工具,就是将不用的同容量的SD卡变成电脑固态硬盘的一个小工具,不知国内有没有买的?

网友:
那个不能用一般储存卡 要用高速存储卡 都买高速存储卡 价格 早超固态硬盘了

网友:
手机的存储卡读写次数少的,容易出问题,这个东西就是个鸡肋

网友:
知道网上有卖,但因价格不低不敢吃螃蟹。希望使用过的朋友有分享下 !

网友:
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硬盘用这个肯定不行

网友:
没试过,开眼了。

网友:
N年前的东西了,就算你买了也不会用的,性能垃圾,可靠性不行,纯粹是噱头

网友:
这个速度应该不行吧

网友:
以前就有人提出用手机SD卡做电脑的固态硬盘

网友:
这么多转接,速率应该不高。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有卡多的可以试试 ,但是买新的不会考虑 ,故障率高

网友:
没多大的意义吧!

网友:
SD 肯定没戏 不稳定 速度不够 不见得比机械硬盘快呢!试过的 可以提供一下参数

网友:
速度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寿命堪忧。

网友:
我去,现在的人太猛了,这也行,不拍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