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爱鼓捣无线电”老师的“简单高效的短波矿石收音机”半成功

楼主(2017-04-03):
楼下公园拉了10米半人高天线,用2000欧高阻耳机(没有电路图纸里的SC2-300),能收到三四个台,但只有一个能听清楚内容,其他只能根据音乐和人声判断有台而已。还是没能达到有几个声音洪亮的强台的目标。。。算是半成功吧
不知为啥,我用的材料基本上与原作者一模一样,但就是只能模糊听到只字片语。。。
最后谢谢“爱鼓捣无线电”老师。您的“大铜管”是我近期模仿的终极目标。

网友A:
铜丝线圈直接焊在可变上,
可变要淆洗干净,
用舌璜耳机,
祝你成功,

网友:
短波矿机,天线长一点还是可以收到很多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线圈直接焊在可变上,
可变要淆洗干净,
用舌璜耳机,

谢谢, 我现在在做FM矿机,电路图是图1,也是您的电路图,但S线圈部分借鉴“大千世界”老师的做法。有一个疑问:您的图上的3DP的G1,G2,D,S,极的位置与一般的3DQ的四个极的相对位置不同,我是按照把您图上的G1,G2标示对调后的图纸来焊接(即四个引脚变成与3DQ一样),结果无线路由器旁无嗒嗒声。请问是我电路错了,还是可能3DQ(3DP?)焊坏了(我是电烙铁热了后拔掉电源后再焊接的)。

网友B:
FM矿机不响原因大概如下:
1、距电台发射塔远,
2、连接线过长,
3、天线不够好,
4、原件可能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矿机不响原因大概如下:
1、距电台发射塔远,
2、连接线过长,

3DQ焊坏了,接到另一个能出声的矿机里去路由器旁也没嗒嗒声。
之前的电烙铁是黄花907,有接地端,谁知用了没几次指示灯不亮,也不热了。。。就换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也没有接地端的电烙铁,虽然是断电后再用余温焊的,但还是坏了。明天按照llllllxing老师的方法试试(即先焊四个引线,把引线短路,再焊3DQ),不知行不行。

网友:
你已经成功了。不是半成功,是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