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投影机使用中热保护,掉电

楼主(2017-04-03):
坛里买了个东芝投影机 dlp t100,开机后出现待机画面,过几秒后,画面出现过热保护图标,随机灯光熄灭,回到待机状态。拆机发现灰尘不是特别多,风扇都转,灯芯玻璃球内壁有一侧布满了白色粉末。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是灯泡坏了还是其他地方坏了?
重置灯泡使用时间能正常使用么?是不是必须换灯泡了?
不会修,错买了。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看看热保护探头是不是坏了,探头连接线有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热保护探头是不是坏了,探头连接线有没断

感谢大侠回复!!!
我也有点怀疑这个,不知道怎样检测探头是好是坏啊?用万用表电阻档?你说的探头是是灯泡旁边,很粗两根线连着的那个探头么?
我纯属外行,拿出去修,成本有太高了。
p。s:昨晚千方百计、争分夺秒看到了菜单内灯泡使用时间是894小时,应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报废啊?但是灯芯的石英球内有一侧有些白色的汞沉淀物。
我如果拆掉探头不用,或者将探头远离灯泡会有什么后果?投影机会不会爆炸或者烧掉呢?
小白感谢!!!

网友B:
东芝投影机爱出这故障

网友A:
几秒就出现故障保护 就算是 散热不好也不可能这么快 ,温控探头 一般在风扇旁边,一般是几十K的热敏电阻, 先查下 热敏阻和电路板接触是不是良好  连线电路板周边有没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投影机爱出这故障

看来您对这个情况非常熟悉,恳求指点迷津啊!感激不尽!!!
我网上查询发现很多都说的是lamp灯变红或者fan灯变红,屏幕上出现温度过高的图标的情况,网上很少提及,说明书上也一笔带过,只说是环境温度高或者机内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秒就出现故障保护 就算是 散热不好也不可能这么快 ,温控探头 一般在风扇旁边,一般是几十K的热敏电阻,  ...

麻烦您帮我看下,是哪一个,是带芯片的那个插头线,还是蓝色插头另外一端绑在塑料窗上那个方块,还是看起来像开关的那个小电路板?上面有有几个贴片电阻电容之类。感谢!!!

主板

主板

这是主板全貌

拆掉主板后

这个插头是什么呢?

这个插头是什么呢?

进风口出挨着风扇的一个小电路板,上面有ic和电阻电容,不知道做什么用

这个靠近灯泡的插头是不是温控开关?

这个靠近灯泡的插头是不是温控开关?

是这个么?蓝色插头,另一端疑似电阻,附在塑料框上

这个也挨着出风口风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开关还是什么,靠近风扇

这个是开关还是什么,靠近风扇

取出来后,好像有个开关簧片,旁边电路板上有几个贴片电阻电容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我拆完了都没发现滤网在什么地方,是被上家拆掉了么?一般都在进风口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秒就出现故障保护 就算是 散热不好也不可能这么快 ,温控探头 一般在风扇旁边,一般是几十K的热敏电阻,  ...

请问这个电阻一般常温下阻值是多少?高温断开的时候阻值是多少?型号是T145AR7U01,感谢!!

楼主:
对着灯泡部位吹风,还是热保护,一会儿又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帮顶,去年在论坛收了个爱普生的1710,里面镜片坏了2个,今年看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毛病和你的差不多也是开机能亮灯但是接着就保护,买来2合一啦,所以建议朋友多等等看有没有一样的机器光路有问题电路没问题的2合一,还能留点备件哈哈哈

网友:
详细清理进风口,还有出风口,最主要是风扇的,还有过滤网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指点,这鸡子清理好多次了,没找到任何过滤网。不折腾了,早就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热保护探头是不是坏了,探头连接线有没断

热保护探头坏了就不通电了。

网友C:
这个故障的原因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风扇在转不一定代表风扇就是正常的。因为风扇的接线有三条线。正负各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主板要得到的信号线。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问题的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的原因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风扇在转不一定代表风扇就是正常的。因为风扇的接线有三条线。正负各一 ...

感谢大侠指点!可惜机器已经120配件价出掉了。
这款机器参数还可以

网友D(2017-05-03):
主板容易坏,不一定是探头问题,热保护很多原因,风扇也会热保护,要是有t100替换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容易坏,不一定是探头问题,热保护很多原因,风扇也会热保护,要是有t100替换下就好了

谢谢指导,不过已经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的原因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风扇在转不一定代表风扇就是正常的。因为风扇的接线有三条线。正负各一 ...

如果那个电风扇坏了,只能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那个电风扇坏了,只能换么

新手最好是换。老手就换风扇中的雀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