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过来的老师,洞洞板可以做整流滤波线路板不?

楼主(2017-04-03):
没条件做线路板,周围电子爱好者也没有,为了一个小版版也没必要去打板,问下过来的老师,洞洞板之间的焊触点很近,可以做整流滤波线路板不?不会连电吧?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电压比较高的话,正负之间还是隔远点安全比较好。

网友:
24V以内,一般洞洞板之间的距离,够了,不用管它,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焊锡不要毛刺太多即可。

网友:
简单,电压高就铲掉中间焊盘

网友A:
我制作胆功放时,整流与滤波部分就是用洞洞板,隔一行铲掉一行即可,连线用焊锡堆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制作胆功放时,整流与滤波部分就是用洞洞板,隔一行铲掉一行即可,连线用焊锡堆满。

谢谢资深版主教导菜鸟,再弱弱问下,不好铲出,能明示个简易的办法不?

网友:
怕的话…刮掉几个……!!

网友:
怕会导电的圆孔之间爬电?只要加大它们之间的绝缘距离就都可以,什么手段都可以,刀、钢锯片刮,弄断圆孔的导电铜箔,把原有的距离扩大等等很多办法的。价格贵的绿色洞洞板一般不必担心,普通黄色的板要仔细检查圆孔之间是否距离太近,有时间的话用刀修理(雕刻)一下,加大间距,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如上面朋友所说的刮掉一些你觉得碍事的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