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桥A807旋钮电位器接触不良怎么处理

楼主(2017-04-03):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安桥A807面板

安桥A807面板

网友A:
拆了酒精洗。然后再上点油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酒精洗。然后再上点油安装好。

谢谢我试试

网友:
wd40喷喷喷

网友:
我的yamaha htr-5230平衡电位器也是一样,网上说喷WD40可解决,还没有试,坐等解决方法!

网友:
用正品WD40喷就可以了

网友(2017-05-29):
除锈剂喷的同时在右反复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