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F55录像机只能录几秒钟的音频

楼主(2017-04-03):
最近无事, 在旧物市场淘了个松下的F55,想录点电影录音剪辑来听,结果只能录几秒钟的音频,过后无声,从来没玩过录像机,不知怎样回事,有没有大侠知道这是什么 情况,小弟感谢。

网友:
估计是视频磁头被不会擦的人擦碎裂了,磁头在那个旋转的磁鼓上,两个或者四个,对称安装

网友:
楼上正解。F55的旋转磁头所录放的HiFi立体声必须设置在AV状态。楼主所说的能录几秒钟,是不是不走带了?如是,先查音控磁头是否太脏,应彻底清洗。如果还不行再查收带盘和供带盘的光电脉冲是否正常等。

网友:
先确定录像带在录制时有效运行,然后看一下单声道是否能够记录,最后再看看立体声磁针是否完好;另外如果有现成的立体声录像带放一下就知道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