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音箱,画了几张备选的的外形图,请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7-04-04):
     请各位不吝赐教,纯属主观画法,主要是不知道这样做对于面板和衍射和相位的校准和期间造成的得失是否值得。   箱体的制作难度的排行是 B>A>C=D>E

上图说话    点击看大图

网友:
没说的,让我选:E,E,E.还是E.

网友A:
e 楼主是学什么的?

网友:
还是E.还是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 楼主是学什么的?

我什么都没学啊,我只是电脑老油条。作为一个电脑老油条,平面和3D建模的软件都会一点是很正常的。

不用注塑,我的高音面板长得比较奇怪,注定要找用雕刻机的商家订做,这种程度的凹凸应该不是问题。

为什么你们都选E呢?顶着的名头大吗?还是因为制作简单?

网友:
音箱还是简单比较好,毕竟重要的是声学效果。

网友:
一、指向性好,.不散射,两音箱摆放距离近了声道分离度还很好;二、可以曾加高音声压;三丶在中音区曾强不少;

楼主:
声学效果我觉得可能高音外置的会比较好,外置之后只有自带的浅号角面板,最小限度降低了衍射效果,并且是线性相位了。
指向性,高音天生就是指向性很强的,外面的木头号角框只是试试在简单的方法下能不能降低衍射和调整线性的相位。

因为线性相位要通过分频器调整,而那玩意我完全不懂,物理上调可能可以降低难度和成本。

网友:
音箱制作是个系统工程,箱体设计只是一部分,感觉分频器设计和调试是大头

网友B:
反正撑握:高音喇叭与低音喇叭音圈尽量做到垂直度一至,低高音两喇叭间隔尽量靠近。离喇叭听音距离近时更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学效果我觉得可能高音外置的会比较好,外置之后只有自带的浅号角面板,最小限度降低了衍射效果,并且是线 ...

我有一对老南京分频器,高音五档可调,喜欢什么声调到什么音。搭配其它喇叭单元,调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撑握:高音喇叭与低音喇叭音圈尽量做到垂直度一至,低高音两喇叭间隔尽量靠近。离喇叭听音距离近时更是 ...

现在只有低音防尘帽顶部和高音的球顶垂直刻度一致,要做到音圈高度一致面板可能都要削完......而且造成的落差会非常大。 面板是36MM厚,E号箱体可以通过增加背面厚度来加深,外置高音也可以更后斜一点,但是可能会造成其它问题。使用阶梯排布之后注定两个单元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的,无法更接近点声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低音防尘帽顶部和高音的球顶垂直刻度一致,要做到音圈高度一致面板可能都要削完......而且造成 ...

号角高音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号角高音就没这个问题。

那面板衍射呢?  我这个不是号角高音,是个球顶高音,面板是个浅号角,周围的大号角是我设计的面板的框体布局

网友:
你如果不用前面两个那种切边形式,那么可以用圆滑过渡的边缘,就是箱体边角不要是90度棱角,使用圆弧形过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