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门观察窗看不清楚,铁网内测这个薄膜可以去掉吗?

楼主(2017-04-04):
如题如图,一个使用多年的微波炉,炉门观察窗几乎看不清楚,刷洗也不行。拆开门发现不是门外侧玻璃的问题,是铁网内测这层薄膜浑浊了。不知这层薄膜什么材料,有无防辐射作用,是否可以去掉或着更换为透明亚克力之类? 请教坛内专业人士。

感觉防辐射主要是靠微孔铁网。

补充内容 (2017-4-7 11:39):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内侧,不是内测。

网友A:
应该不能撕,它有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撕,它有保护作用

感觉这层薄膜像是保护铁网不被加热食品溅出堵塞的作用。

网友:
这层膜是辐射隔离膜,如果嫌看不清楚建议更换亮度好的灯泡,比如换成LED的

网友:
微波不能穿透金属.但大多数非金属材料都能透过.
炉门用网状金属是为了观察内里工作状况而无奈之举.
致于透明的几层材料是为了防止工作时不小心有炸膛时不让东西飞溅而设.
换些别的也无妨.

网友:
这个膜不是防辐射的,  是为了避免食物残渣飞溅到小孔里  用户无法清洁而贴上去的,  你撕掉了,以后你想清洁就要大动作了。

网友:
撕了,换块膜

网友:
应该不行,微波炉辐射很厉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回复!

已经在某宝找到一个配件,问过卖家了,是一层耐一定高温的透明薄膜,对铁网起个保护作用,防辐射是靠铁网,可以放心更换了

网友B:
应和手机贴膜一样,我在本坛买了一个炉,就是贴膜有个地方烂了,怕保护不了铁网,贴了张手机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和手机贴膜一样,我在本坛买了一个炉,就是贴膜有个地方烂了,怕保护不了铁网,贴了张手机膜。

是的,卖家也是说和手机贴膜类似,不过厚一些,能耐些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