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小纸片修复遥控器。

楼主(2017-04-04):
今天新买的一只遥控器突然失灵了,现象是连续不断的发送某个键,无法停止。
主要还是因为图便宜,买的山寨货。
拆开检查发现,原来是里面的弹性金属有点失效,贴到板上的原因,治疗
方案就是找小片纸,剪成U形,插入失效金属片边上。。。就OK,

网友:
这只是权宜之计呢。

楼主:
不会啊,只要纸片在,金属片就不会贴在板上造成一直短路,这样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什么原理?边缘垫高了?

网友:
我还以为导电胶,不导通了

网友A:
换一个吧,别把电视整炸了。

网友B:
这山上设计,觉得比橡胶的好多了,不怕老化

网友C:
换成薄胶片,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吧,别把电视整炸了。

哪有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山上设计,觉得比橡胶的好多了,不怕老化

我国的山寨货到这水平了,我感觉很欣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薄胶片,效果更好。

这不是胶片一时不好找,顺手找的纸片吗。而且胶片太厚,装上后不好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