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无触摸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7-04-04):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 6s手机,客户反应是原来的屏幕摔碎更换屏幕造成有显示无触摸。接到机器后首先找个好的屏幕插到机器上开机测试,故障同样,
排除屏幕问题。然后对显示排座打值,发现CPU到排座的触摸中断信号对地无穷大。排座上其他引脚对地值均为正常,这种故障一般都要拆CPU,从CPU下面飞线出来。为了节省时间,先找个空板刮一下线路看下有没有容易断线的地方。刮的过程中发现此信号走线经过左侧屏幕固定铁片的螺丝孔旁边。然后把故障板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发现左侧螺丝孔真的有打错螺丝的痕迹,刮开螺丝孔测量此信号线对地值正常,直接从这个位置飞线到排座。通电测试触摸功能修复,进系统测试其它功能都是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太厉害了,没有专业设备搞不定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这个确实牛逼

网友:
欣赏。赞美,太专业了。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真的是不可思议。。。那线路一般也就几个mil,不要说找到线路,能焊上去就很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