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取值简易公式的由来与应用

楼主(2017-04-04):
网友经常咨询胆机耦合电容取值问题,涉及公式C≥159~318/f·Rg’,下面就介绍一下该简易公式的由来与应用:
       电容的容抗Xc=1/2πfC    f是频率,C的单位是法拉。
       该公式可以变化为C=1/2πfXc   容抗与频率成反比,因此f应取最低频率 。
       法拉太大了,一般用微法或微微法(也称皮法),1法拉=1000000微法。C的单位取微法,则该公式为C=1000000/2πfXc   1000/2π=159   Xc单位取K欧姆。阻容耦合电路耦合电容取值与次级电子管栅极电阻Rg’有关,用Rg’代替Xc,则该公式为-3dB(U2/U1=0.7080)时的最小值,如果取-1dB(U2/U1=0.8913)则系数加大为318,   这就是该简易公式C≥159~318/f·Rg’的由来。
      设某功放电路f为10Hz,Rg’为500K,则C≥0.0318~0.0636,可以取0.1微法,适当留出一定余量,以保证低频信号通畅无阻;如果Rg'为270k,可以取0.22微法。由于电容极片缠绕后产生电感,感抗与频率成正比,对高音频影响较大,所以耦合电容并非越大越好。电容两极之间虽然有绝缘物,但其电阻不可能无限大,绝缘电阻与Rg’分压产生一定正电位,因此其耐压尽量取高一些。三级收音机低频为150~3500Hz,因此耦合电容只有0.006~0.01微法(注意,超外差式收音机6SQ7GT、6G2等管采用10M栅极电阻获得偏压,其电容仍取一般值,不能按10M计算)。晶体管电路由于输入阻抗较低,其耦合电容取值较大,多采用电解电容。
      阴极旁路电容取值与阴极电阻Rk有关,设阴极电阻为300欧姆(6P1),f为20Hz,C≥26~53,可以取68~100微法;12AX7阴极电阻2.2K,f为10Hz,C≥7.2~14.4微法,可以取20~30微法。而三级收音机音频下限为150Hz,C≥3.5~7微法,因此一般收音机6P1阴极旁路电容多取25微法。
     退偶电容,设帘栅极降压电阻Rg2为500K,f10Hz,C≥0.0318~0.0636微法,取0.1~0.22微法即可。某功放前级退偶电阻10K,f5Hz,C≥3.2~6.4微法,可以取10~20微法。如果是收音机检波电路f为465KHz,设R为47K,则C取50~100P即可。
     注意功放电路最低频率本着前级<推动级<功放级的原则。如功放f取20Hz,则推动级取10Hz,而前级应取5Hz,以避免断崖式衰减。
    而唱放均衡电路,音箱分频电路,收音机的音调电路等,由于频率转折点要准确,因此多采用C=159/fR公式。
    比如收音机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电容,初级阻抗5.5K(6P1),截止频率5KHz,C=159/5000X5.5=0.0058,可用0.006微法的电容。

网友:
多谢白版主讲课、认真学习!

网友:
谢白版讲课释疑解惑

网友:
书上有这么一章节,但是没有白版说的详细

网友:
这个容易理解,谢老白。

网友:
感谢白居不易老师说教导,您这样一总结我就明白多了!

网友:
谢谢!下次不用问版主了!

网友:
谢谢白老师,学习了。

网友:
白版主讲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既有理论公式、又有公式推导过程、还有推导结果最终简化公式。太棒啦!初学者必读。谢谢白老!

网友:
这个简单易懂,感谢白居不易老师的教导。

网友:
拜读,拜读。

网友:
通俗易懂,希望白版主多搞些这样的讲座并置顶,以供我们这些初学者经常拜读学习。

网友(2023-12-31):
    在RC耦合电路中,音频信号是会产生相移的,只有在剪切频率哪一点上,相移为零,高于剪切频率,信号相位滞后,低于剪切频率,则信号相位超前。
    有人说换一个耦合电容,声音会发生变化,其实就是剪切频率改变引起的信号相位变化。

网友:
白版主讲的清楚。挡下来,常看看,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