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彻底清洗铜锈拯救我喜爱的指针表

楼主(2017-04-04):
刚才到“哪个年代”看到关于指针表的贴子,突然想起前天用我的指针表居然失灵,原因是以前这表的电池曾经漏液,
造成电池弹簧、保险丝座一到回南天就会出铜锈。。。以前也曾经用酒精洗过,好像无法根治。。
请教各位前辈,有什么好办法根治吗?

网友:
碱性液体中和,然后清水或酒精清洗烘干试试。

网友:
用热开水烫,以前电瓶桩头生霉了就这样干

网友:
用平常吃的白醋浸泡

网友:
给你说个办法,不太好听,但效果很好,你看行不行啊:用“洁厕净”稀释一下清洗。

网友:
最后要用肥皂水,清水清洗好

网友:
铜锈是碱式碳酸铜,可与盐酸反应,用棉球沾稀盐酸擦擦试试,处理后洗净,涂些机油

网友:
6楼严重有效,然后涂凡士林。

楼主:
多谢各种热心指点,我准备试试。

网友(2017-05-20):
先用砂轮打磨掉铜绿,再涂上焊油

网友:
酸洗加毛刷最干净,掌握好浓度和时间。
最后用清水漂洗干净,晾干,上油。

网友:
用薄铜片包覆原电极,焊线,原电极仅起撑持作用

网友:
到修电瓶车的那边去要点电瓶水 粘一点点 然后用无水酒精擦干  然后放酒精灯稍微过一下  万年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