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电源是如何判断极性接反自动断电的?可调直流电源加什么可改成手机维修电源?

楼主(2017-04-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手机维修电源一般用的是过流保护断电,一般手机电池接点都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接反就相当于短路了,电源检测到过流就断电保护,一般调压直流电源加一个过流保护就行,

网友:
同学习 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刚修了个苹果5s  排线螺丝孔 断线
修废了 哎

网友(2017-06-10):
从来只知道用维修电源,没想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