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有杂音。也不是杂音。就是忽大忽小的干扰声音。怎么办?

楼主(2017-04-04):
就是边上放了个路由器。然后就有风声雨声杂音生。因为路由器没办法挪走。电脑主机也在这边。实在没地方放功放和音响了。挺大个的。音响放在桌面上。功放放在桌右侧。然后路由器。猫。主机。都在那边。然后就会有杂音了。这个怎么办?

网友:
电磁干扰,没办法完美解决,除非移开,或者加地线,加屏蔽,能适当缓解

网友:
电源线加磁环,铁壳外皮量好接地,试试。

网友:
弄个铁皮箱子屏蔽试试?

网友:
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

网友:
加个电源滤波器试试。这个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