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值得思考的六管机

楼主(2017-04-04):
六晶体管收音机, 一般是作为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典型产品, 这种收音机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
二,
但是, 在第二种形式中, 有一款收音机的设计较为别致:
这是原山东潍坊无线电厂出品的冬梅602型, 后又出现了602B型, 不知道改进在哪里, 获得了第六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三级二波段袖珍机第六名.
由此我们看到, 由于有前置低放, 音量不成问题, 那么采用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提高检波级的负载阻抗的方法来提高整机灵敏度, 是一个值得采用的方法. 即使是直放式收音机, 采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大大提高灵敏度, 如:
这个直放式再生机的灵敏度居然超过了某些超外差式机.
以上这些电路, 可供爱好者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为提高一点灵敏度而使用来复放大的设计,在六管超外差收音机当中并不值得提倡。六管收音机如果调试到 ...

目前是没有多少人这么干了. 当然回过头来看, 当时设计者是这么考虑的: "为边远地区的广大工农兵设计", "一般整机高频增益可做至80~85db, 检波级衰减大约20db, 则整机低频增益应为75~80db, 所以低频部分应是三级(即前置低放级, 末前级)", 但是又要"节省晶体管", 只好来复放大了----现在晶体管不过是现在的币值的几毛钱一个, 可"那个时候"却要"那个时候"的币值的几块钱, 实际相差估计要上百倍了, 估算算一下, 假定现在挣工资2000元/月, 一只管子嘛, 多算点儿, 就算1元好了, 可"那个时候", 工资40元, 一只管子5元, 要是放大到同等水平, 那就是相当于250倍, 嗨呀呀, 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至于强信号过载, 容易自激, 和声音浑浊的问题, 当时也考虑到了, 参看红旗601和冬梅602, 除了有正常的一中放和二中放之间的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以外, 还由跨在变频级输出和第一中放级输出的那个D1 2AP9和周边电阻电容元件组成了"阻尼二极管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有的六管机还有强信号抑制电路, 不过红旗601和冬梅602这两款都没有, 另外, 这两款机都有退耦电路, 在红旗601是C6R6, C27R17, 在冬梅602是C24R11, 至于声音浑浊, 从当时情况来说估计"广大听众"也不在乎, 看这两款机在喇叭处都接有150K的负反馈电阻, 多少有点所谓的"改善音质"的作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知道可以把省钱说得这么清新脱俗,高大上的。

您不必嘲笑,不妨稍花一点功夫研究下来复式结构中的幅度再调制现象。俺知道您不是个简单人物。

网友:
本质上还是来复反馈放大的思路,对原电路多少会有些影响,现在的设计基本不会考虑来复放大了,多一个、多几个三极管都比来复反馈强。

网友D:
以前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由于当年的晶体管紧俏以及半导体器件的价格因素,所以很多电路巧妙地采用了来复式电路设计,现在的相关设计会很少见到。但是从DIY与怀旧的兴趣和情怀来讲,对电路的研究仍不失有意义的选择。

网友:
灵敏度<3mv/m并不是灵敏度=3mv/m,实际机器可能灵敏度不低

网友E:
以前三极管价格比较高,所以为降低成本,采取了这种来复式的电路,但现在三极管那么便宜,采用这种电路已经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由于当年的晶体管紧俏以及半导体器件的价格因素,所以很多电路巧妙地采用了来复式 ...

非常同意!这样做还简化了电路。但一管两用虽用尽了晶体管的能力。但还是不能两边做到最好。

网友:
《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那个电路来复部分我做过,灵敏度还可以,由于没做前置低放部分,比一般单管机音量小(它的来复低放部分增益比较低)

网友:
好贴,技术贴,现在的爱好者,玩收音机的人,重点在于研究和玩,用最少的器件出最好的效果,始终是一种追求,记得一位枪械大师说过,把一款枪设计的很复杂,这很简单。把一款枪设计的很简单,这很复杂。用来福放大,玩的就是挑战性,楼主的用心,也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三极管价格比较高,所以为降低成本,采取了这种来复式的电路,但现在三极管那么便宜,采用这种电路已经 ...

是的是的, 目前从工厂化产品的角度来看, 用这种小牛拉大车的电路确实有点落伍了, 说是来复式电路高低频电流互不影响, 其实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至少截止失真和饱和失真的可能性都加大了. 当然, 也有我个人的具体情况, 主要是三,四十年前的时候个人生活比较困难, 买个3DG6都还要哆哆嗦嗦掏半天零钱, 所以为了节约零钱, 只好绞尽脑汁, 从而养成了偏爱来复式的习惯, 如今虽然9013, 9014等便宜得很, 但一拿起电烙铁, 就陷入忆苦思甜的回忆中, 还是不由自主地会选来复式.

网友:
上海产的机子几乎都是来复放大电路............

网友:
我觉得这种电路没有流行的原因是它带来的阻抗匹配并不适用。通常检波器的输入阻抗要比输出阻抗大,所以检波输出的阻抗是和下级匹配的比较好的,没有必要加入一级射极跟随器。

网友:
15k电阻带0.01uF电容声音不会沉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这款直放式4管机有如此高的灵敏度颇感好奇。已从孔夫子旧书网花1块大洋购得李庆梁老师所著该书,待拿回 ...

多年的老汤有滋有味, 可以尝一尝.

网友B:
不要小看来复式放大,这不光是一个省钱的问题。事实上,当时的设计师并非如各位所想象的那么“抠”,用来复放大的形式来节省区区一个管子,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无论是直放还是中放,当使用了来复放大的形式后,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在同一管子中再次进行了放大,不同的是这次是低频。显然,由于管子中通过的高频信号是经发射端的音频信号调制的,在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入了一些噪声,所以检波后的音频信号的信噪比赶不上发射端的信噪比,这等效于降低了调制深度。由于来复级对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再次放大,于是对同时通过晶体管的高频信号进行了二次调制,而这次调制的音频信号中在传输过程中带入的噪声在检波端被大部滤除,因而二次调制时后的高频信号调制度被显著增强,只要最大幅度不被削顶,那么检波后的音频信号也同步增强,并且检波后信号中的噪声被进一步压制,调制深度被增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控制不当必然产生自激。

从广义的角度看,上述过程产生了高频通道中的窄带滑动滤波效应。对于带宽为正负4.5KHz的中频信号,来复式结构对这个信号进行了频率跟踪滤波,因为在二次调制的同时,只有一个唯一频率的信号作用于已调波上。假如已调波的包络线与检波后的音频信号的相位差为0,那么此时的瞬时带宽也将接近0。检波电路包含了载波滤波电路,这一电路具有延迟作用,因而其时间常数的大小,将直接影响来复放大的效果,它会使瞬时带宽增加,从而降低滑动滤波的效果,并且使包络线发生畸变,这是来复式结构产生失真的来源之一。

对于直放机,通常在高放的集电极就通过一个小电容取出信号进行检波,经来复式方法放大以后容易产生自激,这往往可通过加大检波滤波电容的方法来破坏自激条件,但这时的失真也会同步增大。

对于外差机的来复式中放末级,在一定的中周降压比N(例如N=5:1)下,音频放大的增益不超过2N(例如10)倍是稳定的。可以通过尽量减小滤波时间常数来减小解调后信号的失真。

可以估算一下灵敏度的变化。假如载波的调制包络线在经过来复式放大后发生了10%的畸变,姑且认为在解调信号中产生了10%的失真,这个失真加宽了滑动滤波的频带,对于1KHz的纯音信号,大概产生了10%的频带加宽,即这个1KHz的信号有了100Hz的带宽。如果在发射机调制时的调制信号信噪比为60dB,传输路径中引入的噪声为30dB,那么检波后的信噪比为30dB;在经过来复放大过程后,等效的瞬时带宽约为100Hz,相对9KHz的中频带宽减少为1/90,噪声有效值降为1/sqrt(90)约19.54dB,于是检波并来复放大后的信噪比为30+19.54=49.54dB,显然信号的清晰度增加了。信号清晰度增加,也就是灵敏度的改善,这是来复式之所以能提高灵敏度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音频跟踪滤波的模拟电路方案,来复式是唯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小看来复式放大,这不光是一个省钱的问题。事实上,当时的设计师并非如各位所想象的那么“抠”,用来复 ...

第一次知道可以把省钱说得这么清新脱俗,高大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不必嘲笑,不妨稍花一点功夫研究下来复式结构中的幅度再调制现象。俺知道您不是个简单人物。

是不是因为我说的话以及你的回复才导致这帖被删的?
如果是因为我的缘故,在此说声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我说的话以及你的回复才导致这帖被删的?
如果是因为我的缘故,在此说声对不起。

您别误会,这是和其他当时正在发生的那些什么发票、小姐帖一起删除的,应该是被误删了,在批量选择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种现象。

我似乎也有说话不妥当的地方,让您误会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对这款直放式4管机有如此高的灵敏度颇感好奇。已从孔夫子旧书网花1块大洋购得李庆梁老师所著该书,待拿回 ...

书买回来,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我恰好有这本书,我大哥上学的时候买的,这书里面的话说得很朴实,很有时代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没有多少人这么干了. 当然回过头来看, 当时设计者是这么考虑的: "为边远地区的广大工农兵设计", " ...

分析透彻!

网友:
果然是学无止境~

网友:
这个再生机是非常不容易达到标的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朋友对哪一章感兴趣?我先把来复四管机的电路和有关论述及参数拍照发一下吧。

感谢老师上传。您是高产作家,最近怎么没见有新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最近这段时间,“懒惰”突然主宰了我,看得多,动得少。当然,也不是一点没动。围绕上海312电路 ...

很佩服您有条不紊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很值得我们这些用心浮躁的坛友学习!祝您取得更大的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最近这段时间,“懒惰”突然主宰了我,看得多,动得少。当然,也不是一点没动。围绕上海312电路 ...

看到老师这段文字,也是深有体会,我和老师也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坛里一路从单管机,两管机,一直到四管直放机,然后是3管外差6管外差7管外差!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回过头来在做直放机各种不响哈哈!才懂最简单收音机也是如星辰大海般浩瀚无边!现在面对自己的那堆破烂踌躇满志却没有动手动力!上海312对于我这种手残党来说太难了,搭响电路纯属侥幸,深知想要更上层楼却如登天!最近学习画电路板山寨了宝石花705已送去打样,样板已在回家的路上。1.5v外差机希望能够装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老师这段文字,也是深有体会,我和老师也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坛里一路从单管机,两管机,一直到四管直放 ...

已经学会打板了,闭关收练,果然功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