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XP系统7寸平板电脑还带GPS卫星导航

楼主(2017-04-04):
7寸的小电脑,XP系统,VIA 1G主频CPU ,256MB内存,30G 1.8寸小硬盘,开机后可用内存还有192MB, 看来系统没占用多少,肯定干不了大活了,当个学习机还是可以的
  有两个标准的USB接口,插上键盘鼠标就是一个小电脑了。(也有触摸屏)

  比较另类的是还集成了GPS定位功能,内置陶瓷GPS天线,可以直接搜星定位,也有内置的导航软件。
IMG_0600 -  IMG_0604 -  IMG_0603 -        IMG_0599 -

网友:
硬盘太小了

网友A:
很亮眼的平板,设计规整,可惜内存不能扩展,不然,性能还有提高。比较感兴趣的是它的gps软件,你的照片太模糊,看不太清,如果截图效果就好多了。小硬盘的接口是不是1.8寸ce接口?这种接口好像还有固态的产品,可能不好找;另外,如果能够把原盘克隆下来倒是件有意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亮眼的平板,设计规整,可惜内存不能扩展,不然,性能还有提高。比较感兴趣的是它的gps软件,你的照片太 ...

谢谢指导。 硬盘是1.8寸CE接口的。  内存是贴片到主板上的,要换的话得动用风枪。咱也有风枪,只是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换几片上去就可以了? 不需要像U盘那样还要开盘什么的吧。,    GPS软件是系统自带的。不会备份系统,若有人需要的话可以指点一下。 另外照片拍的很清晰,只是压缩上传后就有些模糊了

网友:
传说中的改车机神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硬盘是1.8寸CE接口的。  内存是贴片到主板上的,要换的话得动用风枪。咱也有风枪,只是不知道 ...

换内存颗粒风险太大,最好还是不要换了。要想速度快点,就想办法换个固态ce口的盘;不过,原盘的gps软件最好能弄到,不行就只能克隆硬盘了。这样的平板比较中规中矩,不像新的平板,只能从厂家升级,安装系统太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核,256,单学习机都不够。双核 512是最低配置

你这么绝对的说法,让当年用DOS WIN95 WIN98工作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安卓手机都堆到6gRAM拉,所以人生是无法回头的。

时代在发展,觉得兄台用现在的产品和以前的比,是没有可比性的。
毕竟以前芯片技术还不够成熟,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以前的手机装个qq几MB就行了,现在手机动不动就上百MB的QQ,那你换指望用以前的手机装上现在的软件能运行的飞快么!

网友:
只能换个固态硬盘

网友(2017-05-19):
袖珍电脑啊  这是

网友:
现在车机导航都是这样的了吧

网友:
内存太小了,也不能再改大点了。非常可惜啊。现在win导航平板也不错

网友C:
那个插miniSD卡的插口,我手中的所有卡都插不进去,带套的和不带套都不行,拆开看是11个引脚,与SD卡的8引脚不一样!!!!好象尺寸、规格都是特制的。那个扩展接口不知道定义,无法利用!!!
5月中旬,中了病毒,一键恢复到一半时,文件也是坏了,恢复失败,现在硬盘无法进入系统。
此机不支持U盘启动,只支持硬盘及miniSD卡启动,但没有合适的卡,怎么启动???

求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插miniSD卡的插口,我手中的所有卡都插不进去,带套的和不带套都不行,拆开看是11个引脚,与SD卡的8引 ...

你好,应该支持U盘启动吧,进BIOS设置看一下启动选项。

网友:
插上键盘,在启动时,我分别按过了:TAB,DEL,ENTER,F11。只有F11里有两个选项,是让选择硬盘或SD卡启动,其中SD卡占用了USB1口。
U盘做成启动盘后,插入两个USB口,在启动时,都不起作用。
我估计这个机子的SD插口,是厂家量产用的,只有厂家的特殊规格的SD卡,才能在裸机上装上系统文件。
另外,C盘如果装上了自己的WINXP系统,启明软件就不能用了,导航、虚拟键盘、触屏、亮度调整、调频发射等功能就都不能用了,而且这几个功能卸载一个都不成。我曾试图提取装到系统上的“启明软件”,但没有成功,找不到安装列表文件。所以,原机C盘自带的WINXP系统最好别动,这个系统也挺好用的。注意要保护好D盘的GHO文件和GHS文件,备份到安全的地方。我的机子就是因为GHO文件被病毒损坏了,所以一键恢复不成功,现在无法装入操作系统,成了砖头了!!!!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希望给个建议。
我初步想法是找一个:硬盘CE接口转IDE接口转接卡,把硬盘装到台式机上,给C盘装系统,DOS7就行,只要能启动操作系统,动行GHOST就行,然后再挂到XP小本上,重新恢复以前备份好的GHO文件到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