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连个台灯都修不了,请坛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7-04-04):
  飞利浦三段调光台灯,触摸式的 ,现在上电灯直接亮不能调光也不能开关,电路板那个14脚IC有能估摸出型号来的吗?上面估计打磨过没有型号呢!有熟悉这台灯电路的朋友指点一下如何下手啊?

网友A:
直流调光,3.3稳压块是否击穿,看图有过热痕迹

网友A:
看错了,3.3块是给IC供电的,3.3伏是否正常。断开R16看是否常亮,继续亮查Q1,不亮才考虑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调光,3.3稳压块是否击穿,看图有过热痕迹

没有击穿,最难的就是不知这块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IC没那么容易坏的,断开R16看是否常亮,继续亮查Q1,不亮才考虑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3.3块是给IC供电的,3.3伏是否正常。断开R16看是否常亮,继续亮查Q1,不亮才考虑IC

这个灯如果拔下电源再插上应该灯是在关闭的状态,现在插上电源直接就亮了,也不能开关也不能调光

网友A:
断开R16看是否常亮,继续亮查Q1,不亮才考虑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R16看是否常亮,继续亮查Q1,不亮才考虑IC

好的,马上试试,我已经躺被窝里了

楼主:
3.3V挂了,击穿了,不知IC挂没有,刚开始有一次还触摸有反应,后面就没动静了,这贴片元件烦人还没元件换呢 ,谢谢你帮助

楼主:
奇怪我测过稳压管啊,开始没击穿啊,这会怎么挂了?

网友B:
用酒精擦擦就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擦擦就看见了

这个不是酒精能擦好的,有元件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酒精能擦好的,有元件坏了

不是元件上的字看不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元件上的字看不见吗

不好意思是我看贴不仔细,我用水擦过还是看不见,手里没酒精了,晚上回去用白酒擦擦看,我就担心这控制IC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看贴不仔细,我用水擦过还是看不见,手里没酒精了,晚上回去用白酒擦擦看,我就担心这控制IC ...

太客气了 我只是个菜鸟而已

楼主:
继续摆摊,有坛友估摸出这控制IC型号吗?IC应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R16看是否常亮,继续亮查Q1,不亮才考虑IC

大帝 帮我再揣摩一下这控制IC型号行吗?估计稳压芯片击穿高电压损坏芯片或者是芯片本身就不稳定,由于手里没有配件就用电脑电源12V和3.3V试了一下,结果是通电灯不亮了但不受控制,触摸起一次,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A:
换3.3稳压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3.3稳压块,试一下。

我用电脑电源一组3.3V一组12V跟原电路供电应该一样吧?上电触摸有一次管用,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
很难说,有时候替代的东西就是不能用,恢复原电路就行。
3.3好找。卫星机顶盒电路板上边就有。买一个也不贵,就是看你方便不方便买。

网友C:
照这样看来,可以触控,有pwm波输出,14脚ic是单片机了,并且坏的可能不大。用电脑电源高频成份会对单片机触控信号造成干扰的,只能触控一次不奇怪。装好贴片稳压ic好的可能很大。

网友D:
你用一节电压4V以内的锂电池给那个芯片供电试试,也许是你用的测试电源纹波太大,芯片的3.3V输入脚加一个退藕电容

原电路12V输入那里设计了共模滤波器(磁环电感),这个电路对电源的纯度有要求

网友E:
现在的台灯好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这样看来,可以触控,有pwm波输出,14脚ic是单片机了,并且坏的可能不大。用电脑电源高频成份会对单片机 ...

刚才折腾一会应该确定是IC有问题,3.3V我用电池供电也一样没反应,这台灯原配电源也就一般普通小开关电源,苦于不知道IC型号放弃吧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一节电压4V以内的锂电池给那个芯片供电试试,也许是你用的测试电源纹波太大,芯片的3.3V输入脚加一个退 ...

按照你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应该是IC的问题,由于不知IC型号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看见2手区有这个,实在不行用这个改一下试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96586-1-1.html

谢谢!这类板淘宝也很多,只是觉得一个台灯都修不了瞬间打击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台灯好复杂哦。

不复杂,再复杂都没得人心复杂,这都是人造的啊

网友G:
在路检测Q1,Q2,Q3,其中一个可能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路检测Q1,Q2,Q3,其中一个可能击穿了。。。

测试过没有击穿,真有击穿的话也不可能偶尔两次还能调光了,应该是前面供电芯片3.3V击穿后电压升高损坏了控制IC

网友D:
IC一般都是宽电压设计的,集体管也有软击穿和参数不达标的情况,不妨把三极管换了试试

网友G:
这个电源芯片是14脚,楼主首先要判断出,芯片供电脚是第几脚?
接地脚是第几脚?PWM输出是第几脚?
通过以上四项内容,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什么型号了的芯片了。。
从拍上来的照片看,好像1脚是调宽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一般都是宽电压设计的,集体管也有软击穿和参数不达标的情况,不妨把三极管换了试试

就差没拆下来测试了,死马当活马医 ,3.3V击穿后电压升高到12V了,这种IC一般估计也就5V吧!先拆管子看看

网友H:
三极管有烧坏的痕迹 比较大的那个三极管中心有小黑点 可能是碳化了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芯片是14脚,楼主首先要判断出,芯片供电脚是第几脚?
接地脚是第几脚?PWM输出是第几脚?
通过 ...

PWM是第1脚,7脚接地,9 10脚电源正,5脚接触摸信号输入,这类IC繁多不好找啊,老大你经验丰富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有烧坏的痕迹 比较大的那个三极管中心有小黑点 可能是碳化了迹象

你看的图片上那个是3.3V稳压芯片已经处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一般都是宽电压设计的,集体管也有软击穿和参数不达标的情况,不妨把三极管换了试试

我把两颗场效应跟一颗三极管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两颗场效应跟一颗三极管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上示波仪

楼主:
上示波器肯定也是没得PWM信号输出吧!我那示波器在吃灰,探头都不知扔那里去了,还得找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示波器肯定也是没得PWM信号输出吧!我那示波器在吃灰,探头都不知扔那里去了,还得找半天

我新买的示波仪,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稳压芯片挂了,MCU跟着挂了。现在电子产品,就没打算用户维修。

网友:
确实,现在的破芯片特容易挂,挂了也没处买,也不知道型号,从网上查这类芯片,便宜的要死厂家的思路就是要你坏了就扔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折腾一会应该确定是IC有问题,3.3V我用电池供电也一样没反应,这台灯原配电源也就一般普通小开关电源 ...

用到单片机的电路,外围元件少。要坏单片机的基本扔了,就是知道型号没程序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单片机的电路,外围元件少。要坏单片机的基本扔了,就是知道型号没程序也白搭。

这类IC应该不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类IC应该不是单片机

对照图片画出部分线路,除非是专用芯片。一般带A/D的单片机才能“这么简单”地实现怎么强大的功能。

对照图片部分线路,

对照图片部分线路,

网友G:
应该是单片机,这类单片机内置振荡,内置复位,而且是厂家写好程序的,座椅芯片挂就是扔,除非不要它调光了,直接接通供电,常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单片机,这类单片机内置振荡,内置复位,而且是厂家写好程序的,座椅芯片挂就是扔,除非不要它调光了 ...

LED这类触摸调光IC多得很,但一般8脚,6脚居多,这些台灯小电路板功能简单也很少有厂家用单片机吧?

网友:
很明显3v3挂了

楼主:
是挂了但控制IC也挂了,上面也没型号,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挂了但控制IC也挂了,上面也没型号,郁闷了

把ic拆下来,看看背面有没有型号?有些ic会把型号打在背面的。

楼主:
  这两天台灯修得没有下文了 电路板不修了直接换块板算了,这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修理方式,美其名曰 模块化修理,前两天正准备买电路板发现灯珠有部分烧坏了,我这盏灯型号是 飞利浦30074,灯珠是用的5630,4并3串,想换灯珠必须打开灯罩,这灯罩简直就是反人类设计,就没想给你维修的机会,如果不熟悉结构几乎不可能完美拆卸,我研究了两个晚上,耗时2个小时左右才打开,不过还是拆坏了两处扣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挂了,击穿了,不知IC挂没有,刚开始有一次还触摸有反应,后面就没动静了,这贴片元件烦人还没元件换呢 ...

贴片…真是伤脑筋…!!╮(╯▽╰)╭

网友:
做个触摸开关。
然后再做个可调的恒流调光。
这样下来好像成本高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3.3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如果拔下电源再插上应该灯是在关闭的状态,现在插上电源直接就亮了,也不能开关也不能调光

很好呀,使用简单不罗索

网友I:
没有修过这个,飞利浦的也干打磨芯片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修过这个,飞利浦的也干打磨芯片的事儿?

这些小玩意都是代工,不可能飞利浦自己生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