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星球SL303的收音问题

楼主(2017-04-05):
收到一台星球SL303一台  但是收音机没有台  但是有格拉格拉噪声  4播段都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换一个同型号的收音板正常   是不是波段开关有问题   还是TA7640坏了  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
估计是那个波段开关,这个波段开关蛮特别的,很容易接触不良! 这个应该很难买到了。自己拆开折腾一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所有波段不响,故障应该在公共通道;所有波段都有噪音,说明功放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