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星球SL303的收音问题

楼主(2017-04-05):
收到一台星球SL303一台  但是收音机没有台  但是有格拉格拉噪声  4播段都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换一个同型号的收音板正常   是不是波段开关有问题   还是TA7640坏了  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可能性最大。

网友:
滴点酒精清洗下试试

楼主:
洗了。不行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双联电容异常?

网友A:
楼主换板后好了,怎么会怀疑到波段开关有问题的?没有台,要检测本振频率,中周内的小电容,可调双联电容等调谐选频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板后好了,怎么会怀疑到波段开关有问题的?没有台,要检测本振频率,中周内的小电容,可调双联电容等 ...

这个不知道 怎么检查   现在是4个波段都一样  有杂音  换TA7640反应都一样  说明TA7640没有问题  是不是回路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下手   差TA7640比正常板子电压值低  正常5.8  这个只有4.6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板后好了,怎么会怀疑到波段开关有问题的?没有台,要检测本振频率,中周内的小电容,可调双联电容等 ...

波段开关拆下 没有问题  不知道坏在哪里

楼主:
不正常板子 成色好

不正常板子  成色好

这个FM好

这个FM好

这个正常

这个正常

这个坏了 但是板子没有受伤 所以想把它修好

这个坏了 但是板子没有受伤  所以想把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