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投影仪 画面上部 下部清晰度不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05):
请教大家,我的爱普生emp 280投影仪,画面上面调焦清楚了,下面就稍微模糊了,反过来也是,是镜头的原因,还是液晶屏幕原因,谢谢指导!

网友:
可能是镜头磨损了,或者LCD组件轻微错位了,估计不好搞,调整安装的位置 可以改善效果

楼主:
谢谢!我感觉可能是lcd组件有点错位,上半部分的模糊是那种轻微的重影,竖线显示明显点。镜头在机器里面也会磨损吗,或者是镜片的位置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