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功放变压器跳线的110转换成220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7-04-06):
如图的变压器可以跳线成220的输入电压工作吗  如果可以请教一下接线的方式 多谢大家

网友:
看不清接线,只看到一个100v绕组,F接线端应该是屏蔽层,那么就不能改220V的

网友:
要是有两个独立的110V绕组可以,看这个初级只有一个100V不行

网友:
这个是100v的变压器,不是110v的。说实话用110v这个电压等级的很少。为什么都要搞错?你这个变压器不能改的,除非初级重新绕。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不能跳线成220的输入电压的,除非拆了重绕或者外加变压器转换成100V的

网友A(2017-05-13):
知识就是力量!学习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识就是力量!学习来了。

扣分也是力量。

网友:
谢谢提醒,主要不懂想学习。

网友:
不拆开改绕无法解决,其实改绕不难也没啥技术含量,喜欢动手就能办到。

网友(2017-08-12):
F应该是保险吧,这个变压器原边只有一个绕组,不重新绕不能用于220伏。

网友:
搞个220V--110V的500W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变压器只有一个100V绕组,现在只有重绕,或者找个220:100v变压器这样使用。

网友:
重绕或者外加变压器转换成100V

网友:
到破烂王那收个500VA的自耦调压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