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有挑战的,松下S77F随身听关机电池走电,有偿求该机维修手册

楼主(2017-04-06):
打理一台松下RQ-S77F磁带随身听,所有功能正常了,但是发现关机状态下电池走电,量了一下电流有37mA左右,电池放着一两天就走光,
主板图片是清洗前的, 清洗后还是走电
主板上那个1000uf电容换了还是走电

求助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同时有偿求该机维修手册,请有的坛友带价来

主板

主板

补充内容 (2017-4-9 13:58):
已经解决,见6楼

网友:
  修理这种故障无需资料,从电池正极沿线路找到分叉点,一路路断开就可以判断出大致的故障点走向,如果断开某一路,电流消失,那么就把这路的相关元件逐个测量,很快就会找到故障元件。
  如果机子是有电源总开关的,那么就可以判定开关损坏,(假设其它都正常)。电源开关后不应出现电压(0V)

网友:
也有可能是贴片电容漏电,接上电源,每个电容都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压,有电压的电容就焊下来看看电流下降不,也可能是开关三极管击穿,某个电路部分处于通电状态

网友:
这个不在我的能力范围,继续关注!

楼主:
2楼方法应该是速度效果最快的,但是需要割PCB,先试试3楼方法,谢谢谢谢!

楼主:
按照2楼方法,割到第5路PCB分支时候正负极的阻值恢复高阻值了,顺着这路最终有两个过孔至独立XBS芯片下面,没招了,焊下芯片,下面左起第四,第五焊盘正好是正负电源,挨得比较近,估计有赃物漏电,清洗后焊回芯片,待机电流很小了。

焊这个芯片真的胆战心惊,管脚超级细又挨得很紧,周围又都是元器件,拖焊时候把旁边的电容都热移位了。还好最后顺利焊回,低音功能也一起正常,感谢2楼指点方法

焊盘,左下,4,5脚分别为正负电源

松下的XBS芯片

焊回芯片后

网友:
楼主放大镜效果刚刚的,焊接技术也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