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收音机电池接线弹簧怎么焊接在线路板上?

楼主(2017-04-06):
各位前辈!我想求教一下,小收音机的电池接线弹簧锈蚀坏了,自己找一根弹簧想换上去,但是怎么能让弹簧的焊接端上焊锡那?原来的钢丝是怎么上焊锡的?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很难焊的,要专用焊剂,没有的话,上大功率烙铁,

网友B:
这是索尼s系列吧

网友C:
用焊锡膏啊,一般电池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难焊的,要专用焊剂,没有的话,上大功率烙铁,

谢谢!我找不到焊接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索尼s系列吧

是爱华的小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焊锡膏啊,一般电池簧都可以

谢谢!请问一般的焊锡膏就可以吗?

网友:
用洁厕灵啊。

楼主:
真的吗?洁厕灵!我回去试试

网友:
焊锡膏是必须有的.把弹簧要焊接部分用硬刃或砂纸刮磨干净马上沾上焊锡膏.把烙铁弄热.沾上焊锡.再去烫沾膏弹簧.把弹簧部分上锡后可正常焊接.

网友D:
电池簧处理好一般用大功率电烙铁加松香也能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簧处理好一般用大功率电烙铁加松香也能焊上。

谢谢!请问45瓦的电烙铁可以吗?

网友E:
用焊锡膏,30W烙铁就行。用锯条片把弹簧要焊的地方刮干净。

网友F:
氯化锌,刮干净之后一丁点氯化锌一滴水,弹簧沾一下就容易上锡,上锡后尽快用酒精擦干净,氯化锌容易吸潮腐蚀零件,擦洗干净之后再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焊锡膏,30W烙铁就行。用锯条片把弹簧要焊的地方刮干净。

谢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氯化锌,刮干净之后一丁点氯化锌一滴水,弹簧沾一下就容易上锡,上锡后尽快用酒精擦干净,氯化锌容易吸潮腐 ...

谢谢!我先去找点盐酸。再找个电池皮。

网友:
烙铁大些清理干净可以焊的。

网友:
刮一下,上松香用普通烙铁焊锡不停摩擦就可以

网友:
这种镀铬的都难焊

网友:
第一刮亮,然后用松香多涂一点,用烙铁来回擦,一般都能焊上。

网友:
洁厕灵和威猛先生都可以当强力助焊剂用,想着完事擦干净。这两种玩意都含盐酸。

网友:
先把弹簧焊接部刮干净,上锡再焊接到电路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