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30v可调电源能串联出60v吗

楼主(2017-04-06):
两台30v电源,品牌不一,能否串出来60伏电压来?

网友:
48伏、60伏电动车都是多个电瓶串接的。道理一样。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等我试下就知道了,怕一下毁俩啊!

网友:
只要您+—极不接错,没问题,当然。2个30V  性能一致性最好相近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以前做过

网友:
可以的,我测试灯板电压值都这样,从低到高 电流也直观看得见

网友:
可以的前提是,输出电流以小的那台为主来控制,电压不是问题……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我是两台同样的电源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一直用两个12V29A的直流电源串联当24V用。到目前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路由器是10.5V的,当时图方便就用了两5V的手机充电器串起来给路由器供电,几乎都不关机,就这么用着一直未换到现在。

网友:
直流电源完全没有问题的,试试吧

网友:
可能会坏的吧

网友:
两台串联可以但是以输出电流小的为最大输出。

网友(2017-05-18):
同样的型号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两个电源不要一起接地

网友:
就是想测试数据线能过几安电流

网友:
学习了,我有2台300A的直流电源,到时我串起来使用,看好不好用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同样可以用4个12V电源串起来给48V电池组充电呢?

网友:
可以,两个电源都带保护的话,出问题就保护了,不会损坏的,

网友:
可以,但是两台不要接地

网友:
完全可以  ,最大输出电流按最小的那台电源计算

网友(2017-06-26):
完全可以,两台电源不碰地就行

网友(2017-08-10):
可以用的,注意别都接地。

网友:
完全可以,串联就行,只要不超过最小的额定电流就可以。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的,如果其中有一个是恒流的就全恒流了

网友:
“两台30v电源,品牌不一,能否串出来60伏电压来?”
能,一定能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输出电流最好一致或接近。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前提是你要接线正确。

楼主:
那60伏的电源可以省下了,2个一起串联,没问题了,4个不知能否串下?

网友:
和电池一样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19):
正好手里有两个指针的可调电源,试了一下,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楼主,能行!!!

网友:
可以。最好参数基本一样的。

网友:
两台电源都能正常接地的话,其中一台接地要完全断开,最近做功课学到的

网友:
串联没有问题的,带载电流不要超过小规格的

网友:
可以。本人很多年前在60V+60V后使用90多V,设备一直安全运行正常。

网友:
看看论坛里高手

网友:
都是隔离电源,是可以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