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收音机

楼主(2017-04-06):
为了不浪费板子,我把神器两管收音机也整合到里面去,这样可以改装成单管,两管,三管,68-1几种机子。板子有点空间,后来把Q倍增器也弄上去,不过是用贴片做的,分离件的没有空间了。
边做晚饭边安装,装完测试才发现问题,电池盒子装反了,着急了,一心二用误事啊!装好再测后面的3ax低放管短路了,也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好的,那些3ax的管子不好焊接,改用3ag22,使用一颗镍氢5号电池做电源,前面两个管子是3DG6,估计放大倍数低了,配合自己做的40Ω+40Ω的耳机,200k电位器调最小才能收到台,声音还有点小,也许是因为没有加再生,明天再改其他的管子再试,

网友A:
一个板子可否把上面几种电路都cover了,然后用个开关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板子可否把上面几种电路都cover了,然后用个开关来切换?

设计时加跳线,选择安装即可

网友:
曾按最后一张电路图做过,用电很省。

网友B:
佩服能把神器两管收音机做成功的,我做了几次,都是自激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能把神器两管收音机做成功的,我做了几次,都是自激收场。

两管机只是在洞洞板上简单试过,检波后按我图纸所示接入LRC滤波器,摆放正常时可以收听,不加再生稍微比单管机声音大点,测试还发现有些问题,等有空在这块板子上试试,

网友:
原理图  三管 机  组装过,套件 好像是 上海崇明 什么厂出的。。还不错 有外壳。

楼主:
三管机测试发现一些问题,我不懂原作者有没有试过,或者仅仅是测试过两管,然后加个pnp三极管当作三管机了,以封底图纸为例,BG1和BG2的发射结是并联的,他们两者是电流镜,BG2和BG3受到负反馈的影响,BG2的集电极电流是BG3的基极电流,这个电流是很小的,因此BG1的电流就不容易调节上来,导致整体增益降低,所以还是要按照下面的电子报上的图纸来做,在BG3的发射结上并联一个电阻,来提高BG2的工作电流。
如果使用锗管,那么相应的并联的电阻会较小,导致检波后的音频电压有损失,所以最好还是如下图的改良版本,改良版本的耳机接法我没有测试过,我只是参考BG3的使用硅PNP三极管的方法,做板子时特意增加焊盘和电阻电容安装位置,我调试是在BG3的发射结上并联一个2.2K的电阻,那么BG2的电流不大于0.3mA,整体增益会较高,当然没有加再生可以接收,但是总体增益太小,只能在信号强的地方接收,加了三圈,移动到磁棒的外延,高端仍然会啸叫,最后来改成一圈。
BG2和BG3实际上是带反馈的并联稳压器,其输出电压将会受到BG2放大倍数,发射结并联电阻大小的影响,因此耳机上的电流不是固定的,电池电压越高则工作电流越高,但是BG3是发射极输出,它的电流大小对音量大小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三管机结构简单,比单管或者两管更容易制作,并且还不容易啸叫,没有加再生前,我将天线的次级线头对调,高频变压器正相/反相接法也不会啸叫,总体较为平稳,多了一个管子因此白天也能收好几个台,晚上信号强时声音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