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BENQ

楼主(2017-04-07):
这个电脑显示屏是怎么回事?没彩色?更不设置有音频设计!还是彩色不够!画面画质没我的小索尼好。

网友:
解码板坏了。

网友:
有可能接触不良,少红色信号

网友:
可能是VGA的线里面断了 一根颜色线了,这个很常见

网友:
感觉像缺色,先检查插头是否松脱,还有问题就拔掉VGA插头看针脚歪没,同时看显示器提示图案是否缺色,从而排除线或显示器,当然你有两根线,交换试试也能行

网友:
检查VGA数据线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没有插好

网友:
一般的解码板不容易坏的,基本就是线才问题,接触问题

网友:
    4楼正解!!!!!!解码板坏或者屏线坏很少造成单独的缺基色问题,这个问题多数都是VGA线没有把R信号送到驱动板

网友:
就是线才问题,接触问题

网友:
我的显示器发红  说是灯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