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西可代修开关电源串的灯泡

楼主(2017-04-07):
修开关电源串灯泡概,既可以限流保护防止扩大故障,又可通过灯泡明暗知到工作电流大小。但灯泡大,维修中动作大易打碎,是否可电炉丝和小灯泡或发光二极管组合代替灯泡呢?

网友:
干修理几十年还真没有串过灯泡什么的,只是修开关电源时用过灯泡做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0瓦水泥电阻一个或数个串联,用开关切换,电阻用夹板固定在铝板上,其间串一个电流表,既能读数又避免烧 ...

电阻和灯泡还是有区别的,灯泡灯丝在冷态的时候电阻小,无故障的开关电源可以正常起振,电源有故障灯丝点亮电阻变大,可以完美保护后级,串电阻和电流表只能肉眼观察,电源有故障不会自动保护,难操作

网友B:
肯定可以,只不过是限流罢了

网友:
保护下灯泡就可以啦,加个防护就不怕碎了

网友:
用两个小变压器做一个隔离变压器也可以。串电流表。

网友:
可以做个铁丝网啊  看修车的就知道了。我自己是用厚纸皮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串灯泡是因灯泡冷态电阻小热态电阻大适合这场合,其他纯电阻器材电阻变化不大待修电器上压降太大

网友:
还是灯泡好。加保护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只不过是限流罢了

一看你就没搞懂串联灯泡修开关电源的原理和意义

网友C:
见过有人专门做一个维修用的插座,把隔离变压器,几个灯泡(灯口座),都固定到墙上,灯泡用25W,40W,60W,分别用开关控制并联数量和瓦数,修小功率开关就串联25W的,修大功率的就打开其他灯泡加入并联,

网友A:
用20瓦水泥电阻一个或数个串联,用开关切换,电阻用夹板固定在铝板上,其间串一个电流表,既能读数又避免烧管。

网友:
总的来说,还是灯泡最好,电阻非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有人专门做一个维修用的插座,把隔离变压器,几个灯泡(灯口座),都固定到墙上,灯泡用25W,40W,60W ...

以为就是限流,能否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