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6P15共用电路的一种方案

楼主(2017-04-07):
       前段时间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这两只管子共用电路存在两个难题,一是管子的电参数不一样,二是管脚的排列有一点差别,经过一番努力采取一些措施基本解决。要使两个不同型号的管子共用一个电路、一个管脚是有一定的难度,要尽量利用它们的共同点,其中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共同点是组成共用电路重要因素,比如6P14和6P15两只管子就具备共用的各种条件,它们的关键点都相同,若用6P14和6P1组成共用电路显然比较困难,虽然电参数基本一致,但管脚排列顺序差异较大,所以无法共用一个管座。由于6P14和6P15的电参数相差较大,在计算时要尽量向一起靠拢,使两只管子的输出指标保持基本一致,这样才是共用电路的完整设计。这个电路中功率放大部分所有参数适用于6P14,6P15,是参考两只管子的特性曲线进行设计的,尽量使两只管子工作在一致的范围内。6P14与6P15的管芯大小一样,管脚排列顺序大同小异,请看下图。
       从6P14的管脚结构可以看出,1、6、8脚是空脚,而6P15的8脚也是空脚,可以利用这些空脚来实现管脚的共用,在图中,6P14的8角和9脚之间有一条虚线,这表示两个脚是用细导线连在一起的,可以方便的在电路上进行帘栅极的倒换,具体电路如下。
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当使用6P14时,1,6脚是悬空的,相当于1点和6点这两条线与6P14是断开的,由于6P14内部的第三栅与阴极相连,所以电路时标准接法,此时阴极电阻值为43欧加68欧,又由于外部管脚8,9脚连在一起,7.5K的电阻被短路,帘栅极可以获得正常电压,电路进入正常工作。
       当使用6P15时,工作情况如图中所示,1,6脚和3脚连在起,组成标准接法,此时43欧电阻被3脚和6脚短路,所以68欧成为6P15的阴极电阻,由于6P15的8,9脚没连接,所以帘栅极通过7.5K电阻供电,使6P15帘栅极获得200V工作电压。
       上面的电路是经过实验的,电路的设计功率Pa=3.9W,一般输出3.5W应该没问题,负反馈电阻可按自己需求调整,阳极电压两只管子不大一样,用6P14时卡准235V左右就可以了。音质上两只管子不细听还真听不出来,低音很不错,高音有点亮。其他的以后再说。
        换电路没换好凑合着看吧,不会整了。

网友:
进修老师近来活跃度猛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两管转换电路设计十分巧妙。

谢谢不易兄,能得到老师的夸奖不胜荣幸

网友B:
6P14/15阴极电阻最好用大一档,120欧换成130欧,68欧换成75欧以限制屏流。这种高跨导五极管常常因为逆栅电流在栅漏电阻上的压降导致栅负压上升,结果屏流增加,日久电子管损坏。

网友:
进修老师真是雪中送炭。我正在寻找这个图哩……

网友C:
谢谢老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A:
阴极电阻两管转换电路设计十分巧妙。

网友D:
思路非常好,两用平台,请问CD直入输出功率够吗?是否负反馈电阻(33K)可以加大一点,获得较高的增益。

网友E:
进修老师又有大作!支持!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F:
楼主用的是阴极串联电阻法,插6P15时短路其中之一。缺点是电阻较小,不宜选择。我到建议用并联法,1脚接正常的6P14阴极电阻直接落地,8脚接一个大一点的电阻,也直接落地,并且使两个电阻并联的电阻值合乎6P15的要求。这样电阻阻值较大,比较好选择。我已做过,通用效果不错。

网友G:
能考虑将6P1也考虑融入进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15阴极电阻最好用大一档,120欧换成130欧,68欧换成75欧以限制屏流。这种高跨导五极管常常因为逆栅电 ...

明白了,谢谢老兄指教.我测量了一下,30分钟栅极电压在为0.001到0.0007之间.

楼主:
谢谢.老兄夸奖了,我是没事瞎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的分享,学习了

谢谢老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非常好,两用平台,请问CD直入输出功率够吗?是否负反馈电阻(33K)可以加大一点,获得较高的增益。

谢谢老兄关注,CD机输出的信号不小没有问题,反馈电阻可跟据自己需求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修老师又有大作!支持!

谢谢老兄的支持

楼主:
谢谢老兄关注,下面还有另一电路您看一下,有问题您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阴极串联电阻法,插6P15时短路其中之一。缺点是电阻较小,不宜选择。我到建议用并联法,1脚接正 ...

谢谢老兄,您说的电路我也有电路请看下图
这两个电路各有特点,不知老兄所说的是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考虑将6P1也考虑融入进来吗?

谢谢老兄关注,6P1的管脚与之差别较大,想共用一个管座不容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您说的电路我也有电路请看下图

这两个电路各有特点,不知老兄所说的是这种电路?

正是。,,,,,, ,, ,,, ,,

网友H:
进修老师的创意很好。两管兼顾,电路合理,取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修老师的创意很好。两管兼顾,电路合理,取值不错。

于兄夸奖了,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2017-06-27):
好电路,对我们初烧有帮助,谢谢

网友I:
把6P14,15用在同一个管座上,通过电路资源的整合和兼顾设计,实现两者互换,这个脑筋动得好,巧妙!  的确很有水准,值得学习借鉴,我准备验证尝试一下。

网友J:
这样做是不是两种管子的特色就都发挥不出来了。

网友K:
或许使用恒流源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6P14,15用在同一个管座上,通过电路资源的整合和兼顾设计,实现两者互换,这个脑筋动得好,巧妙!  的确很 ...

谢老兄关注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做是不是两种管子的特色就都发挥不出来了。

谢谢关注.两管虽然在一个管座上,但电路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或许使用恒流源会更好!

火星兄说的是帘栅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兄说的是帘栅极吗?

是阴极!这样不论你怎么转换阴极电流始终是恒定的!也可以说胡自动匹配赢不到转换了,只要转换G2和高压就好了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一般情况下都能加一个管座,14/15各一个用时对管座号插入,或者就是老师的这个电路14/15共用,加的管座改为6P1,这样3种管子都可以用。

网友(2017-08-02):
创意很好。两管兼顾,电路合理,取值不错。

网友:
实验过了。很好玩

网友(2018-09-20):
思路好,转换的。

网友:
进修老师设计的电路巧妙!

网友:
准备实验此电路

网友L:
能不能不接管座虚线直插换14、15两管,请老师们赐教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8-12-04):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不接管座虚线直插换14、15两管,请老师们赐教电路图。谢谢!

也可以不用搭虚线直接插接两种管子,搭虚线是为了更圆满.

网友:
这个办法是恰到好处!

网友(2021-02-25):
6P14和6P15公用电路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2023-08-13):
六年后看到这个电路,下一步就做这个了。

网友:
学习啦,回头试试

网友:
两种不同电子管共用转装置,方便共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共用后的后果,不能有害。
比如,原来是用14,不知道为什么更换成15。此时,不能对15电子管有不利的地方而出现意外~

网友(2023-11-16):
引用 楼主:
也可以不用搭虚线直接插接两种管子,搭虚线是为了更圆满.

进修老师搭虚线可不可以用钮子开关转换

网友:
阴极用恒流源更方便,更稳定,两种管子随便插。

网友(2025-01-03):
记号电路资料。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F:
正是。,,,,,, ,, ,,, ,,

j版帮发一张你的6n2推6p14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