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石也开花了

楼主(2017-04-07):
最近在捣鼓破烂儿,这台宝石花很不错,1.5v低压环保,灵感度不输高压机,声音也响亮,没有别人说的的那么差。

网友:
1.5伏小鸡也是很好玩的!玩的开心!

网友:
本地产的,熟悉亲切。

网友:
漂亮的小机机。。

楼主:
这小机也有特点的,就锗硅混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阁下潜水的时间不短啊!以为洗手不干了呢!

就是核动力潜水艇也有上水的时候! 最近是干的少了,那能洗手不干呢!

网友B:
我的第一台,非常怀念,

特意在网上买了二台,找来找去,才知道这机器有好多外型,没有找到与我一样前脸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机也有特点的,就锗硅混合。

就是两个功放管是3AX31,其余都是硅管

网友C:
我的宝石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宝石花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是更经典的1.5v宝石花 ,七管长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台,非常怀念,

特意在网上买了二台,找来找去,才知道这机器有好多外型,没有找到与我一样前 ...

是啊,但越老的好像更好一点,往后期的用料有点缩水了

网友D:
低压机都是锗管机器,很好玩。最起码考验你的焊接能力。

楼主:
也说下维修过程, 到手时开机无声, 自激法测得低放正常, 拿正常收音机靠近本振线圈, 有干扰说明本振也正常, 那问题可能就在中放了, 再测各中周, 发现未级中周次级开路, 换了一个中周, 再开机, 可以正常收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说下维修过程, 到手时开机无声, 自激法测得低放正常, 拿正常收音机靠近本振线圈, 有干扰说明本振也正常,  ...

很久没有修收音机了,看到你在修,一样感觉舒服!
过去曾经修过这个机型的机器,低压机的特点就是前级都有一个稳压;当然4.5V以上的机器也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机都是锗管机器,很好玩。最起码考验你的焊接能力。

我看到的怎么都是硅绪混合的多,纯锗,纯硅的反而更少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宝石花是这样的

这个我也有一台,前几天刚刚把外壳洗了

网友:
看你也换过电解了。
我的也换了。只是音质不怎么好。低压机子音质也就那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有一台,前几天刚刚把外壳洗了

你这个可能是后期的,与我淘到的是一样的,外壳偏软,前期的是硬塑料,表面有发亮的感觉!

网友F:
1.5V的机器有多个,红灯605-2,钻石7T1,咏梅S14,宝石花705,百泉BS-316,这些机器中,钻石7T1音质最好,甚至比我的直放机音质还好,比春雷504也好,很是喜欢,复刻了一个。估计钻石的变压器设计比较合理,音质清晰圆润。其他几个机器音质都不怎么好,曾经仔细调整过,还是赶不上这个钻石7T1好听。
本人对1.5V的机器也是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V的机器有多个,红灯605-2,钻石7T1,咏梅S14,宝石花705,百泉BS-316,这些机器中,钻石7T1音质最好, ...

对,1.5v机型,世界上应该中国最多,所以很多收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