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黑白电视机高压包8个脚,我的中夏套件高压包怎么会10个脚?

楼主(2017-04-08):
菜鸟求教,黑白电视机高压包8个脚,我的中夏套件高压包怎么会10个脚?电视机装成后,只演了半分钟。挂了。只剩声音了。测得灯丝电压缺失,行场电压都有,高压包周围有一个140欧1/2瓦电阻冒烟,换上电阻还是不行。我怀疑高压包内部短路。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A:
测一下电阻的电流呢?

楼主:
流过140欧电阻电流100毫安

网友:
看看r54灯丝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r57,打字错误

楼主:
R57刚测量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R22换上后发热很厉害

楼主:
网上有卖全联高压包的,怎么都是八个脚的。怎么替换呢?

网友B(2017-08-12):
打听一下套件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
我的中夏套件高压包怎么会10个脚?电视机装成后,只演了半分钟。挂了。

光栅出来了没有,是12寸以上还是以下的,请上图。

套件都是附图纸的。

网友:
现在还玩黑白电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听一下套件哪里买的,谢谢

你给几寸的显像管配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阻的电流呢?

     能让电阻冒烟,电流肯定异常了,你再去确定这个异常的电流是否异常?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几寸的显像管配主板?

12-14的,有吗

网友:
12~17寸的海燕或者熊猫新主板(新印制板,上面没有焊接一个元器件)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