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不明,关于微波炉。

楼主(2017-04-08):
有一件事困惑已久,众所周知微波炉内不允许金属器皿放入,可我家那台微波炉内有一个铁质烤架,而且是厂家原配的,这样对微波炉没影响吗?其他微波炉都配有金属烤架吗?请大神们解惑。

网友A:
都是这么说,有时东西放在铁碗里,图方便就直接放进去,除东西热的慢点,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么说,有时东西放在铁碗里,图方便就直接放进去,除东西热的慢点,没发现异常。

有时候放铁碗进去,那时偷懒图方便,可烤架是厂家配的。不过铁碗放进去的确有异常反应,会出现火花。

网友B:
应该只适用光波模式(微波炉烧烤模式)用微波的话对机器有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适用光波模式(微波炉烧烤模式)用微波的话对机器有损的吧,

哦,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光波炉(红外辐射加热+微波加热二合一);

那个铁架是让你光波加热用的。

说实话,我感觉光波炉好垃圾。。。。买光波炉不如直接买个便宜的微波炉+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光波炉(红外辐射加热+微波加热二合一);

那个铁架是让你光波加热用的。

是的,用过一次烧烤功能,感觉火力不行。

网友:
光波烧烤时,有一个功能叫做组合烧烤,就是输出十几秒钟的光管,又输出十几秒钟的微波,这样子,我试过放入此金属架使用组合烧烤的功能,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的人都怕辐射!所以现在的微波炉又少人用了

网友:
尽量不要用铁架。

网友D:
金属不能放进微波炉大体说来有两个原因。
1.金属是导体。电磁学告诉我们导体会产生电磁屏蔽,因此金属容器内的物体由于感受不到电磁波不能被加热,或是加热效率大大降低。(现在有一些微波炉恰好应用了这一性质。见下面的补充。)事实上,金属在交变电磁场的作用下还会产生涡流。涡流会产生大量热量。原本应该加热食物的热量会被用来加热金属。很多人发现放进微波炉后的金属容器会特别烫,就是这个原因。
2.导体在屏蔽微波炉产生的电磁场时电荷会在导体表面重新分布,从而产生电势差。如果电势差足够大的话可能会击穿空气产生电弧,连接金属容器和其他金属导体(往往是微波炉的内壁)。这个电弧可能会击坏微波炉内壁,或是损坏微波炉中的磁控管等其他电子零部件。两点补充:事实上,大量电磁波不能被食物吸收在微波炉内反射。如果反射电磁波能量足够高的话也可能会损坏微波炉。另外电磁学还告诉我们放电能力和物体的曲率正相关,“弯曲的越厉害”的物体越容易放电。诸如勺子这样弯曲处曲率很大的物体,很容易产生电火花。
总而言之尽可能不要放金属物品在微波炉中。
有关铝箔、锡箔:
不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用铝箔、锡箔包裹的食物。特别要注意很多纸盒装的饮料内壁实际上有一层铝箔的,不可以用微波炉加热。但如果有少量铝箔且铝箔没有覆盖食物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有些烹饪方法会利用金属降低加热效率的性质,利用少量铝箔包裹鸡翅尖,减少水分蒸发。
有关光波炉:
市面上有一些光波炉中可以使用金属,这是因为两者的原理不同。顾名思义,光波炉是利用卤素灯产生大功率的光波进行加热,相当于一个人造小太阳。微波炉的原理与之不同,是通过使食物中的极性原子与微波共振产生热量。光波和微波都是电磁波,光波的频率比微波高得多。在这种高频下,金属中的电荷“来不及受光波驱动重新分布”,因此并不会产生电势差从而产生电弧。(正如我们将金属放在阳光下金属很安全一样)
有关特殊的微波炊具:
市面上有一些专门为微波炉而设计的用于蒸制食物的金属炊具。这事实上是利用了在金属容器的屏蔽效应。在蒸制食物时,我们只希望加热蒸锅底部的水而不是上面的食物。此时用一个金属盖子将食物罩住,将有效屏蔽对食物的直接加热。这类金属制品的形状往往十分圆滑,曲率较小,不容易产生放电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不能放进微波炉大体说来有两个原因。
1.金属是导体。电磁学告诉我们导体会产生电磁屏蔽,因此金属容器 ...

很全面啊,谢谢这位朋友的资料。

网友:
我就想问问微波炉加热的食品到底有没有危害

网友:
铁质烤架应该是给烧烤功能用的。看看微波炉内部上表面是否有烧烤管。

网友:
     配备的这个架子只是在单独烧烤模式下使用的,在有微波加热的情况不应该放进去

网友:
理论很充分

网友:
有一次我把金边碗放进微波炉,结果是加热时隔着玻璃看到碗边冒火花

网友:
铁质烤架是烧烤专用的,那不能使用微波!一般微波炉都配有这个
微波炉使用不能乱整,所谓人牢它就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