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理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7-04-08):
通电指示灯红色  按电源开关后指示灯绿色亮了  但是屏幕稍微闪了一下  以后指示灯又变红色了 有知道是哪里坏了的么?

网友:
首先要看电源开关的状态好坏!

网友:
后级有短路,电源模块过载保护,或者电源自身原因功率降低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
你不拆开量电压怎么知道哪里坏?

楼主:
谢谢大家  拆开以后 又试了下 就好用了 很奇怪

网友:
是LED的还是早期灯管的?如果是灯管的,有可能是灯管高压板坏了。如果是LED的。可能是电源故障。

网友:
高压板打火,

楼主:
最后是风扇问题 显示器的风扇灰尘堆满了  我刷了几下 就好用了 估计  风扇没转显示器 开不起来

网友:
毛主席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估计过几天又来找你了

网友A:
液晶显示器带有风扇?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带有风扇?一体机?

不是  SONY 的24寸 显示器

网友:
有风扇的显示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
如果清灰之前风扇不转,也许就解决问题了,否则问题可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