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的红外灯一半亮一半不亮,请问是哪坏了?

楼主(2017-04-08):
监控摄像头的红外灯一半亮一半不亮,请问是哪坏了?有大神懂这个的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电阻开路了

网友:
有一组红外灯中的一颗或几颗坏了,要一个个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关键是我不懂电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不懂电路呀

那就换新的呗。

网友:
我有办法,放去交易区,

网友:
类似于烧烤摊那种彩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