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R820T2+RTL2832U平台的SDR初步比较

楼主(2017-04-08):
两款R820T2+RTL2832U平台的SDR,剥掉外衣,一个是大板+小板组合,一个是单个小板。
分析了大板上的HF放大电路,贴片电阻能知道阻值,贴片电容就不知道了,一个疑似三极管的器件(有可能是场管)被磨掉了型号。绘出其原理图如下
疑似三极管的器件有两个PN结,有可能是J-FET,也有可能是一个一般的NPN三极管,根据电阻数值分析应该是个一般的NPN三极管。
在RTL2832的输入端,大板是输入到了2832的QP和QN端,分别对应2832的4脚和5脚,从QP和QN的字面意思理解这两脚应是2832的Q通道的差分输入端,后面的实验证实确实是差分输入。
单纯小板上也预留了Q通道的直接采样输入QP和QN
下面验证单纯小板的短波接收功能,用扫频仪的点频输出功能输出短波信号,在小板的QP端插入一段小天线接收(小天线为电脑网线剥出的带皮单股铜线,线端5mm左右去皮)
运行SDRSharp软件,然后运行扫频仪软件WinNWT4,ADRSharp软件的设置里的采样模式里选择直接采样Q通道,这样才能接收到Q通道信号,关闭AGC可以更好的看到背景噪音和有效信号。
扫频仪用点频输出功能,输出3MHz信号,接收方面马上就在3MHz处有了一条谱线
将点频输出调到3.3MHz,接收端的谱线马上移动到了3.3MHz处,说明短波接收功能是有的。
进一步实验,同样用上述环境,只是在QN端也插入一段和QP相同的小天线,并绞到一起,接收到扫频仪发出的信号立马减小到几乎不可见的程度,证实了QP和QN是Q通道的差分输入端。
用大板接收短波,在其HF输入端插入一根3m左右长的细线,大白天的在短波15MHz左右和17MHz左右有不少电台,虽背景噪音大,但能听清言语内容。
换用小板接收,将细长天线插到QP端,15MHz多点找到个有人说话的电台,说的什么听不清。
这说明大板的HF放大器有作用,如果自己DIY小板,前端加个低噪音、可调增益放大器那接收短波效果肯定不会差。
大板比小板贵很多,在这里我不想去讨论价格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网友A(2019-11-29):
我买了个,比不带高放的好不少,直接改装的Q通道基本收不到,用这个能听见cw(在农村),回城市里也是毛都收不到干扰还特别严重,估计BPF设计的不是很合理.
三极管丝印J3 ,查是9013,最近一顿改有点改错了,应该直接换个高频管看看效果.
这几天看了不少资料,Q通道直接采样,由于没经过R810T ,缺了LNA,中放,灵敏度会低很多,想搞个上变频看看效果.有点想搞个rsp1a了,我这么想的, 抛开芯片本身的带宽,单论接收的灵敏度的话,rtl-sdr+LNA+上变频效果等同于RSP1A,价格却低了一半,折腾是个乐趣

楼主(2017-04-10):
http://pan.baidu.com/s/1gfeKMK7
大家随便玩,别把自己的系统玩坏就好。

楼主:
本人现在还没找到RTL2832U的datasheet,希望热心坛友能提供一下,有利于今后的DIY。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试验,我也有个SDR电视棒,有空玩玩。。。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boC2HGz
64位WIN7平台上的播放软件和驱动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现在还没找到RTL2832U的datasheet,希望热心坛友能提供一下,有利于今后的DIY。

查了REALTEK网站也没有RTL2832U DATASHEET的下载。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REALTEK网站也没有RTL2832U DATASHEET的下载。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谢谢管理员加分,我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不侵犯别人专利的情况下打破技术垄断、技术神秘。能卖出来的东西还没要求客户签订不许评论和研究的合同吧,呵呵,所以我可以随意研究上市的产品,打破其神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管理员加分,我有一个观念就是在不侵犯别人专利的情况下打破技术垄断、技术神秘。能卖出来的东西还没要 ...

研究没问题,个人仿制也没问题,商业化就会受版权保护了。

楼主:
要商业化肯定拉猪兄一起去打拼了,不过还是现在的日子安稳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商业化肯定拉猪兄一起去打拼了,不过还是现在的日子安稳些

心安,理得。

网友C:
大板和小板的调频波段接收效果有明显差别吗?我有个小板,灵敏度比收音机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板和小板的调频波段接收效果有明显差别吗?我有个小板,灵敏度比收音机差

可能差别不大,但卖家提供的天线不同,大板的卖家提供的天线更长(更接近调频段1/4波长),可能更适合调频波段接收吧。50欧同轴电缆也有3m长的样子,可以让天线放到周围足够宽的范围找到信号强的地方,板子和芯片的好坏现在确实没法去判断

补充内容 (2017-4-9 12:48):
大板的天线更长,另外有个铝壳做屏蔽,用1.2m左右的USB连接线接到电脑,可以离电脑远些,这些对其抗干扰应该有贡献,所以信噪比应该比小板的高,增益可以软件大幅度调节,最终表现出来就是灵敏度比小板的要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我也买了一套玩玩,但还没有收到,你的介绍很有启发,谢谢分享!不知驱动或应用程序用什么操作系统,XP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套玩玩,但还没有收到,你的介绍很有启发,谢谢分享!不知驱动或应用程序用什么操作系统,XP ...

我提供的那个驱动是win7的,XP估计不能用,应用程序好像没分系统。

网友:
支持试验对比,至于对别人劳动的价值认可,各人见仁见智。

网友:
(一个疑似三极管的器件)楼主可以拍摄这个元件看看表面丝印的字符,这样可以方便网友们查询,就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了

网友:
R820T2+RTL2832U

网友:
楼主多发些资料,搞起来

网友:
楼主可谓实干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feKMK7
大家随便玩,别把自己的系统玩坏就好。

有这么严重

楼主:
820T+USB那个没什么用。sdr-nightly完整那个其实也不完整。40多兆那个压缩包是大板卖家提供的,这个好用。

网友D:
感谢提供资料。

请问sdr-nightly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提供资料。

请问sdr-nightly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没什么用,是小板卖家提供的,就是个SDRSharp软件,要运行其子目录里的SDRSharp才能认识USB硬件,且并不完整。您可以自己运行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研究研究,看怎么改进。

多谢!这两页文档的信息量还是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研究研究,看怎么改进。

附件大了,传不上来

附件大了传不上来,你可以放到网盘上给大家提供一个共享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7-06-04):
我在玩小板那块,,,不过太热了,加装了一下散热片,效果还行。。。下一步打算搞下USB隔离。。

网友F(2017-08-16):
这个小板我也有,,学习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4806927039
在C34引出一根线,然后在C34引出一根线即可,然后在和天线之间串联一个100-1000pf的瓷片电容,接5米-20米的天线接收短波 中波 SSB 效果都不错
sdrsharp设置使用I通道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试试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板我也有,,学习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4806927039

在C34引出一根线,然后在C34引出一 ...

在C34引出一根线,然后在C34引出一....

请教一下,我没理解??

我刚买了一个,还没收到,到时候,再请教您!
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板我也有,,学习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4806927039

在C34引出一根线,然后在C34引出一 ...

在C34引出一根线,然后在C34引出一....

请教一下,我没理解??

我刚买了一个,还没收到,到时候,再请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feKMK7
大家随便玩,别把自己的系统玩坏就好。

非常感谢分享,我也搞个试试

网友:
原来大板的区别是加了前级放大

网友:
我掏了一个这东西,安装上了,短波收不到,FM只能收到几个台,接收能力明显不如我的收音机。我估计是天线问题,接收能力也不如收音机,看来的优化一下天线了。

网友:
这个用USB 的电源觉得不是特别干净,以前买过一个,接受FM 都比较吃力,看软件上噪声电平都在-40dB多。
看到前面有朋友要datasheet:
R820 datasheet
ht tp://w ww.datasheet39.com/PDF/792285/R820T-datasheet.html

RTL2832 Datasheet
ht tp://w ww.datasheetcafe.com/rtl2832-datasheet-pdf/

网友:
请问小板的频率下限是多少?  能进到短波?  SSB是软件来实现的吧? SDR Touch 也能用吗?有免费的软件吗? 抱歉问了这么多,但很想有答案。谢谢。

网友(2018-09-03):
感谢试验对比提供资料,我也来个小板玩一下!

网友(2019-02-18):
哪位有windows xp下的RTL2832u+R820T2的软件,求一个。

网友(2019-06-25):
刚买了个棒棒来玩玩,接收真不如收音机好,I 通道 Q通道 加前级放大了都不理想

网友:
很好的 资料

网友G(2019-11-29):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比不带高放的好不少,直接改装的Q通道基本收不到,用这个能听见cw(在农村),回城市里也是毛都收不到 ...

电视棒加上变频,温漂严重,我的大约有300--400Hz,一个小时以后能稳定在±80hz。想听CW,直接买RSP1A,温漂低于±50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视棒加上变频,温漂严重,我的大约有300--400Hz,一个小时以后能稳定在±80hz。想听CW,直接买RSP1A,温 ...

请问灵敏度如何,上变频的话用ade-1 和sa602噪声有明显区别吗? 解决漂移换晶振就可以了不? 买了好多贴片元件,准备大改一番呢,但是没有rsp1a 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