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4-08):
每次发帖都会提示: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审核。请管理员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版块有置顶了的通知《关于“待审核”的处理办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0568-1-1.html,请阅读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有置顶了的通知《关于“待审核”的处理办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40568-1-1.html ...

不只是发帖,就是回帖几个字也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只是发帖,就是回帖几个字也不可以

后台查看到是你几个重复内容回帖被删除。不要连续同一个内容重复回帖,这种行为被定义为灌水的,是违规的。请阅读你参与版块的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