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前辈高人,3.5K的输出变压器用6P1并管单端可以么?

楼主(2017-04-08):
觉得6P1功率稍小,并管可以简单的提高功率,按计算,并管应该内阻为2.5K~2.75K,用3.5K的输出变压器行么?性能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估计楼主是第一次用这个厂的电牛。
你的计算没有错误,如果是足额的电牛,这样用确实没问题。
预先想好牛发烧后的补救措施吧。

网友A:
6P1的输出变压器本人使用过的有5K、5.2K,5.5K,6.5K,7K等多种,3.5K输出变压器可以供6P1并联使用,前提是功率和初级线径得够用,5K只是标准工况的最佳(厂家推荐)值,阻抗不匹配使输出功率和失真度发生变化,可以通过调整工作点来适应,比如把屏极电压提高到280V,阴极电阻加大到330欧姆(单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的输出变压器本人使用过的有5K、5.2K,5.5K,6.5K,7K等多种,3.5K输出变压器可以供6P1并联使用,前提是 ...

是不是说,输出变压器阻抗低的时候要提高屏压,阻抗高的时候要降低屏压?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屏压比规定的低,那么输出阻抗就该提高,屏压比规定的高,输出阻抗就该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输出变压器阻抗低的时候要提高屏压,阻抗高的时候要降低屏压?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屏压比规定的 ...

这个没有规律,6V6GT,屏压250V,帘栅压250V,偏压-12.5V,负载阻抗是5K;屏压180V,帘栅压180V,偏压-8.5V,负载阻抗5.5K;屏极电压315V,帘栅极电压225V,偏压-13V,负载阻抗8.5K。6P1屏压250V时工况与6V6GT相同,屏极电压150V,帘栅极电压150V,偏压-7.5,负载阻抗6.5K。

网友A:
6P1并管不如直接换为6P3P。

网友:
可以用,把喇叭4o 8o对调就行,反射到初级就是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规律,6V6GT,屏压250V,帘栅压250V,偏压-12.5V,负载阻抗是5K;屏压180V,帘栅压180V,偏压-8. ...

那我的6P1功放:高压B+209V,电子管屏压左195V,右198V,阴极电阻左267欧,右270欧,左屏流34.9mA,右35mA。左栅负压9.3V,右栅负压9.45V,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5K,次级如果8欧端接16欧喇叭那么初级反射阻抗应该是10K,接各位前辈高手给看看工作点是否正常合适,次级接8欧还是16欧更好?

网友:
按照楼主给的参数,接16欧姆没有问题,功放管负载阻抗有一定范围,厂家推荐的典型值是兼顾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的最佳值,偏离一些仍然可以工作(参考于老师给的6P1电子管负载曲线图),但是5K的变成10K就不行了。

楼主:
变压器买回来了,是这样的:
高压用这个50W的隔离变压器,灯丝再找一个6V小变压器。
这两个输出变压器测量,用UT电感表测,电感都是15.3H,直流电阻304欧;用UT612电桥测,100HZ的时候,电感25.3H,Q值一个6.23,一个5.16;1KHZ的时候,一个电感19.97H,Q6.98,一个电感20.60H,Q7.48;1KHZ的时候测交流阻抗,一个88.3K,一个97.8K。
看来不怎么对称。上次测电子管6P1,也参数差不少,看来没法较真了。另外交流阻抗和标称的3.5K也差太多了,看来是次级空载的原因吧。测了一下,按直流电阻算,超线性抽头在40%的地方。
打算用6P1并管,因为手头有6P1,不用再去买管了。问店家说输出变压器初级是用0.18的线绕的,这样两个6P1按70mA计算,马马虎虎。

推动管用什么好呢?现在考虑6N11,6N2,还有八脚的6N9P。另外6N1,6N3合适么?

变压器

变压器

网友B:
这个电源变压器,呵呵。。。。
50W供一个声道恐怕都热得烫手,供双声道时间长了冒不了烟也能出来“香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变压器,呵呵。。。。
50W供一个声道恐怕都热得烫手,供双声道时间长了冒不了烟也能出来“香味” ...

没问题的,这个变压器只供高压。。50W按80%效率算,220V允许180mA的电流,4个6P1算160mA,加一个电压放大管10mA,还有富裕。。

灯丝另外一个15W的变压器供电。整流用二极管。

网友:
我做的单端用的就是3.5K输出牛,其中一个方案是6N4推6P14并联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并管不如直接换为6P3P。

我手头有现成的6P1,如果重新买管,有点想买那个FU-29,样子很可爱,用手头的6N9P推。这个方案与6N2推6P1并管比怎么样?是不是性能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