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WF-939 收录机 阻尼手感奇怪

楼主(2017-04-08):
新买的夏普 WF-939 收录机 ,音量调节和频谱调节几乎感觉不到阻尼,开始卡得很紧,一用力又突然调多了,根本没有循序渐进的阻尼感,每次都要很小心的掰,请问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卡顿是电位器钮子的裙边磨机器壳子,应该和内部螺丝装配不仔细有关,,这种机器的电位器应该没有阻尼胶,就是普通的滑动电位器,不要和调音台上的“推子”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顿是电位器钮子的裙边磨机器壳子,应该和内部螺丝装配不仔细有关,,这种机器的电位器应该没有阻尼胶,就 ...

感谢回复,倒也没有卡顿,就是没有夏普500顺滑的阻尼那种手感,总觉得好不顺手,觉得配不上夏普旗舰收录机的称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倒也没有卡顿,就是没有夏普500顺滑的阻尼那种手感,总觉得好不顺手,觉得配不上夏普旗舰收录 ...

如果是全新机,估计电位器是普通国产的。如果是古董机,估计被哪个师傅维修电位器的时候把“阻尼胶”当成脏东西给清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全新机,估计电位器是普通国产的。如果是古董机,估计被哪个师傅维修电位器的时候把“阻尼胶”当成 ...

古董啦,日本原装进口的,这种找不到新的了

网友B:
长期调收音机觉得是绳子磨损与滑轮之间阻力变大引起的,也有机械部分润滑油干枯生锈使双联电容某一角度阻力变大的。清洗加油应该能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调收音机觉得是绳子磨损与滑轮之间阻力变大引起的,也有机械部分润滑油干枯生锈使双联电容某一角度阻力 ...

能用WD40吗?还是用缝纫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