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一下这个 夏普 GF-500 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7-04-08):
自己拆过之后装回去好像哪里不对了,卡座2的一个轮接通电源之后就开始转,电源灯亮。

原来记得好像通电电源灯是不会亮的,要按下磁带或者收音机才会亮,是我接错线了嚒?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楚,触碰开关应该在机芯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楚,触碰开关应该在机芯背面

您的意思是碰到了触碰开关吗?明天拆下来拍给您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碰到了触碰开关吗?明天拆下来拍给您看一下

应该是把那个开关挤到了或者弄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把那个开关挤到了或者弄变形了

好的,明天研究一下,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如不是触碰开关的问题请查看卡2电机驱动板的三极管是不是有问题?具体型号忘了。可与卡1的管子对比测量。

网友:
先检查开关,再查电路

网友:
应该的碰顶开关,机械部分没有仔细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