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WF-939 翻面后带速偏低,怎么救?

楼主(2017-04-09):
新收的 939,正常播放带速正常,手动或者自动翻面后播放速度就低了一丢丢,感觉声音也有些嘈,是皮带打滑的缘故吗?

网友A:
磁带太旧,磁带绕的不规则,收带轮上的阻尼打滑机构太涩,皮带太松,这些都会让转速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太旧,磁带绕的不规则,收带轮上的阻尼打滑机构太涩,皮带太松,这些都会让转速变低

正向播放的时候正常,手动反面之后就偏慢了,怀疑是皮带老化的问题

楼主:
我怎么看到全是乱码。。。

网友A:
唉,写了一大篇文字,发出来是几个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写了一大篇文字,发出来是几个乱码

辛苦您了

网友:
先换磁带试试,不行就是机芯皮带老化了!

网友:
压带轮主导轴检查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把皮带滚少量松香粉,即可解决皮带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