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接液晶显示器无法正常启动求教坛友

楼主(2017-04-09):
坛里的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下,是显示器问题还是笔记本的问题。

某宝买的DELL-6340U-102T(下单时的型号,配置自选,机壳上的logo是DELL,山寨的感觉),I5-4200U+8G+64G/SSD+500G/HD因为轻便携带方便启动快,所以使用率较高。一般是单位和家里各有一个外接显示器,使用时插上显示器用,笔记本的显示器插口只有一个标准HDMI口。都是使用DVI-HDMI线连接使用。

家里的显示器是22寸宽屏优派VX2235WM,VGA+DVI双输入,使用DVI口连接笔记本开机启动使用都正常。

单位显示器是17寸普屏优派VG712B,VGA+DVI双输入,使用DVI口连接笔记本无法启动,表现为启动logo出现之后黑屏死机,每次启动必须先不插显示器插头,等到笔记本进入WIN7提示界面后,再插上显示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通过转接头连接到VGA口,一样无法开机启动。

为了验证到底是笔记本HDMI口问题,还是17寸显示器DVI口的问题,找来另外一台SONY笔记本,型号是PCG-61211T,VGA+HDMI双口,分别用VGA-VGA线和DVI-HDMI线,连接17寸显示器都能正常启动工作。

我的问题是:

1、如果我的笔记本HDMI口有问题,那为什么连接22寸的优派显示器,启动工作正常?
2、如果17寸优派显示器输入口有问题,那连接SONY笔记本怎么启动工作都正常?
3、如果笔记本或者显示器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

百思不得其姐,希望了解优派显示器或者笔记本HDMI口有研究的坛友,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网友A:
感觉像是分辨率兼容问题,显示器分辨率太高有些有提示有些就是黑屏但指示灯都是有信号的状态。17寸普屏上市早肯定不支持16:9的分辨率,操作系统加载前的显示输出肯定是主板BIOS接管,本本兼容性不如台式,放弃了VGA后对4:3分辨率的支持就差些。试试屏不显示后在Win7里切换到双显示,显示属性里设置第二显示器分辨率1024*768,看看有无显示;要有17寸宽屏或19普屏接上试试。很少接触本了,不一定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分辨率兼容问题,显示器分辨率太高有些有提示有些就是黑屏但指示灯都是有信号的状态。17寸普屏上市 ...

只是跳不过logo,过了logo之后,插上显示器,工作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