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这个摄像头怎么接线弄不明白

楼主(2017-04-09):
如题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输入在哪呢。求指点

对照这个接线就好了

端子功能

端子功能

端子功能定义

端子功能定义

使用说明书

网友A:
两个接口会不会是外接硬盘的?这个摄像头的镜头非常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接口会不会是外接硬盘的?这个摄像头的镜头非常不错哟。

主要是电源在哪??。。

网友:
估计得用专用转接头

网友:
一个保存一个控制

网友:
好象网络摄像头吧。用IP地址方式连接

网友:
高端,看不懂~~~

网友B:
  IMC-BHV系列产品是一款全数字化的高性能CCD彩色摄像机,采用了高像素CCD图像传感器芯片,并采用标准的以太网接口(100mbps,RJ45),提供两组外部触发输入(用于触发抓拍图像和测速),同时输出两组曝光同步信号(一组为TTL电平输出,一组为触发导通输出),抓拍帧数可编程。特别适合在智能交通和交通监控等领域的应用。在系统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Ethernet等方式访问智能相机。这使用户能够随时更改相机的设置或者访问相机拍摄的图像。它能够实现所有的远程控制功能,可以直接把智能相机上的数据传输到其他电脑,可以控制所有的操作参数和进行任何的系统配置,以控制图像的质量,监控系统的运行。IMC-BHV捷变频高清摄像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自动运行,无须进行持续的监控。数据传输也可以不依靠控制软件,通过Ethernet,用UNIX系统用“telnet”或“ftp”等直接进行联接和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C-BHV系列产品是一款全数字化的高性能CCD彩色摄像机,采用了高像素CCD图像传感器芯片,并采用标准的以 ...

这个电源输入在哪呢。求指点

网友:
估计直接网口供电吧,用poe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