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们,俺想淘个频谱仪玩玩,大家有啥建议吗?

楼主(2017-04-09):
银子少,又想玩。。看了个安泰信的频谱仪,老马家900多银子。。。不知如何?不上图了,一搜就能出来。。。

网友A:
这里玩频谱仪的很少,毕竟与万用表不同。安泰信早期产品主要是低端,同类型的国产还不少牌子,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二手进口货吧。国产的没见过靠谱的.或者买个带FFT的示波器.

示波器的FFT能当频谱用的,恐怕得DPO70000系列等级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考虑国产的.单楼主预算有限还真不好买.

选择还是很多的,就算是买虚拟频谱仪,都比FFT强得多。也比安泰信的强,只要一半价格。缺点是必须有个电脑辅助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老乡指点迷津。。。再问,这东西如果用肾7,能淘个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的测出指标基本不可信.

这个事,既然价格卡死在这了。你最好举例一个900块钱以内,FFT能比虚拟频谱准确的示波器。
调制信号源
频谱仪看到的
几十块钱的电视棒看到的
示波器FFT的。信号频率在UHF上,我估计900块钱以内的示波器没有能到达这个频率的。仅此一条就足够pass掉了。何况还没有足够的RT采样速度来进行分析。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带宽,ET采样去看没调制的信号还行,有调制的就抓瞎了。

网友:
买什么样的频谱仪,根据楼主的需要来选择。一般来讲,带宽和分辨率影响比较大,带宽决定了仪器能够测试信号的最低和最高频率,现在折腾的设备,最高频率随便就是几个G,最低频率比方说音频领域,需要显示赫兹级别,低端的频谱仪是很难满足的;再就是分辨率,这个就像频率计的分辨率一样,当然是越高越好,频率计分辨出几十HZ不是很难,但是频谱仪就不一样了,要求能够分辨出HZ级别低端的很难做到。

再就是电平测试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这个指标与上述的参数关联性很密切,分辨率越高,灵敏度就会越高,电平动态,最好是有不同的显示方式,线性、对数显示,产品仪器显示微伏量级的信号很容易,动态范围达到60dB以上不难,60dB以上的电平动态,意味在同一屏幕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号相差千倍以上能够同时显示,这是其他仪器难以做到的。

带宽要宽,分辨率要高,动态范围要大.......,这些要求与价格成正比。

示波器自带的FFT频谱仪,受示波器带宽的影响,欲求高的带宽有些困难,达到GHZ级别价格会很高!

早期的仪器多是模拟的、后来的增加了智能化功能当然好的多了,但是价格也高的多,现代数字的当然最好。虚拟仪器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价格据定了性能,事实上,现代数字频谱仪也是这一种。

安泰信仪器为国内较早引进的,低端的基本上都是模拟的,二手的价格不贵,业余爱好用用,肯定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得看楼主折腾一些什么。

网友:
不搞射频一般用不上频谱,低频频谱考虑示波器fft

楼主:
认真学习了楼上各位老师的建议,尤其9楼10楼两位老师的分析,真心感谢各位了。。。握手。。。让俺在思量思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玩频谱仪的很少,毕竟与万用表不同。安泰信早期产品主要是低端,同类型的国产还不少牌子,大同小异。

有个安利601B,这个是10K到2G的。请问大师这个有没有玩?想搞一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