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遥控器总算是完成了!

楼主(2017-04-09):
断断续续搞了几年,总是是完成了制作,控制距离十几米以上

网友:
你这也太复杂了,距离也太短。

网友:
有恒心,有毅力。

网友A:
你都不如这边发射一个1200hz信号调制成调频信号,接收用超再说然后解调出1200hz在用lm567对1200判断,这样抗干扰还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如这边发射一个1200hz信号调制成调频信号,接收用超再说然后解调出1200hz在用lm567对1200判断,这样 ...

超再生搞到怕,根本不行,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超外差,干扰根本无法滤除,使用LC之类的滤波,干扰也一样无法分离

网友:
这是一个打发时光的好方法

网友:
以前模型制作书里介绍过这种遥控制作,说是控制距离能达到几十米,且好象如果想多通道遥控,需要几个这种电路,但一直没能力做成。

网友:
鼓捣着玩挺好。

网友B:
建议音频振荡器接发射调谐线圈的那一端接个小电容通地,电源也要并联电容,畅通高频回路.天线用线圈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音频振荡器接发射调谐线圈的那一端接个小电容通地,电源也要并联电容,畅通高频回路.天线用线圈耦合.

电容我接试试,我做的都是容阻耦合,变压器配件我都没有买

网友:
玩什么是次要,玩得高兴重要!

网友:
用N打头的无线发射模块
能发射好几百米呢

网友:
记得安上谐振继电器,这样7通道都行啦

网友:
好,和我做逆变器一样,还是努力了很久的,做成功一件成品自己的理论水平又有一个新的提升,相信总结好心得能做成实用的电路。